有那位达人知道电脑上的那些个跳线或主板上连开机按钮的那种跳线的规格

楼主(2007-04-13):
是标准的吗?还是怎么着的。

楼主:
阿莫,偶用的是本本,所以才问这问题的,郁闷死了,现在想要有个台式机在边上就好了。

网友:
台式机的硬盘上面的与笔记本上的不同,不能通用

前者,阿莫这里有买

后者,都是用焊锡在跳线上绕几圈来凑合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