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推荐一个低导通电阻的多路模拟开关

楼主(2007-04-13):
想做一个锂电保护板的多探头检测装置,查了CD4051八选一和CD4067十六选一模拟开关的资料,感觉其几百欧的导通电阻太大了,会严重影响检测结果的正确性。

不知道诸位有没有好的芯片推荐?谢谢!

网友:
去美信找找哦,我记得几年前用过他的MAX306,导通电阻10欧吧。具体参数忘了。

网友:
美信,贵呀!

网友:
MAX4617/8选1模拟多路开关,10欧姆,15ns

MAX4619/2选1模拟多路开关,10欧姆,15ns

MAX4638/8选1模拟多路开关,4欧姆,18ns

MAX4639/双4选1模拟多路开关,4欧姆,18ns

MAX4651/4常闭单刀单掷模拟开关,4欧姆,18ns

网友:
用模拟器件公司的adg开头的,很小。就是价格贵。

网友:
CD4051前端加一个阻抗变换器,如LM324做的单倍同相放大器

网友A:
不能校准吗? 我的仪器里面测1ohm 的电阻都用一般的4051,2,3的,校准之后很准确。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

又仔细研究了一下保护板的测试仪,发现对精度要求是极高的。内阻的测试范围为50毫欧左右,因此把导线的电阻都考虑进去了。还有对过充电压、过流电流和过放电压、过放电流的精确度都在小数点后三位。由此看来就是导通电阻最小的模拟开关也不能胜任了。

最后不得不采用笨重的机械式继电器,其导通电阻仅有几十毫欧,校正一下应该没问题。但是如果几百路做下来,光这个探头就是个庞然大物了。

网友(2007-05-18):
dellric 夜带水果刀

积分:124

派别:

来自:四川成都西华大学

CD4051前端加一个阻抗变换器,如LM324做的单倍同相放大器

怎么个变法,可以贴个图出来学习一下吗?

网友(2009-01-16):
有ADG731 ADG732 导通电阻 4 欧,就是贵了点。

网友:
DG411/412四路单刀单掷开关35Ω

网友:
回8楼,你在输出端加一个电压跟随器就好了

网友(2010-02-19):
11楼的方法好。

网友:
检测端与供电端分开,没有电流的话多大的电阻都不会有压差。

网友:
PI5C3253

网友:
CD系列的芯片导通电阻要几百欧姆的,美信的芯片要贵很多的

网友(2011-05-24):
回复 网友B:
pi5c3253

这个芯片延时时间很短啊。对比了各种方案好像是最短的。但是芯片手册没有看到漏电流。您用过这款芯片么?

网友(2012-02-20):
回复 网友C:

收藏

网友:
等LZ出效果

网友(2012-08-27):
芯片很多  但是要便宜有要好的话   就有点难找

网友(2012-11-11):
好东西   ADG看看   还有美信的

网友(2013-04-26):
圣邦的SGM3001/SGM3002导通电阻很小,速度还行,价格也不贵,只不过一片只有两通道

网友(2013-07-12):
感謝 幫忙了!!!

网友(2019-05-23):
那么大啊?我想找个多路单向的开关,电流100MA以内就可以了,不然我要弄几十个三极管去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能校准吗? 我的仪器里面测1ohm 的电阻都用一般的4051,2,3的,校准之后很准确。 ...

通道进入不同电压下,导通电阻会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道进入不同电压下,导通电阻会变吗?

VCC供电电压与导通电压关系很大。 你这个不同电压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