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Usbasp 变成可使用 AVRStudio 的 STK500

楼主(2007-04-14):
现将AVR-Doper固件移到UsbAsp下载器中。可以兼容STK500V2,使用AVRStudio软件了。

请看“AVR-Doper简化的M8做的USB接口的STK500V2,可用在Studio下。已通过测试。”帖子的69楼: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674937&bbs_page_no=1&bbs_id=1000

楼主:
更新为下载速度自动调整。方法是 每次进入编程时 从高速到低速逐一测试 ,成功了,即为合适的ISP速度。这在新AVR固化中很有用。设置配置熔丝时用低速。配置完后,再编程就变成高速了。

网友:
主意不错,试一下看看.

网友:
没有原理图哦

楼主:
本站有,地球人都知道。

网友:
有1个建议,可以增加修改软件版本号主号及次号功能:

stk500protocol.h

#define eeprom_sckDuration   ((uint8_t*)0x08)

#define eeprom_MAJOR_MINOR   ((uint8_t*)0x09)

#define eeprom_stk500        ((uint8_t*)0x0A)

main.c

int main(void)

{

    wdt_enable(WDTO_1S);

    odDebugInit();

    hardwareInit();

    vregInit();

    usbInit();

        sckDuration=eeprom_read_byte((uint8_t *)eeprom_sckDuration);

        if(sckDuration==0xFF)

        {

                sckDuration=2;

                eeprom_write_byte((uint8_t *)eeprom_sckDuration,sckDuration);

        }

        if(0xFF==eeprom_read_byte((uint8_t *)eeprom_MAJOR_MINOR))

        {

                eeprom_write_byte((uint8_t *)eeprom_MAJOR_MINOR,0x2A);

        }

    sei();

stk500protocol.c

/*-----------studio 向 STK500 设置参数-------------- */

static void setParameter(unsigned char index, unsigned char value)

{

  switch(index)

   {

//利用调节参考电压,作为调节软件版本号主号及次号

          case STK_PARAM_VADJUST: //(0x95)

//调节参考电压大于40(4V)软件版本号主号及次号加1

                  if(value > 39)

                  {

                      value=eeprom_read_byte((uint8_t *)eeprom_MAJOR_MINOR);

                      value++;

                      eeprom_write_byte((uint8_t *)eeprom_MAJOR_MINOR,value);

                   }

//调节参考电压小于10(1V)软件版本号主及号次减1

                  else if(value < 11)

                  {

                      value=eeprom_read_byte((uint8_t *)eeprom_MAJOR_MINOR);

                      value--;

                      eeprom_write_byte((uint8_t *)eeprom_MAJOR_MINOR,value);

                  }

                  break;

/*-----------studio 从 STK500 读取参数-------------- */

static unsigned char getParameter(unsigned char index)

{

  unsigned char tmp;

  switch(index)

   {

      case STK_PARAM_SW_MAJOR://(0x91) 软件版本号主

         tmp=eeprom_read_byte((uint8_t *)eeprom_MAJOR_MINOR);

         tmp >>=4;

      break;

      case STK_PARAM_SW_MINOR://(0x92) 软件版本号次

         tmp=eeprom_read_byte((uint8_t *)eeprom_MAJOR_MINOR);

         tmp &=0x0F

      break;

-----此内容被andy于2007-04-21,13:23:06编辑过

网友:
哈哈,红日回来了!

网友(2009-08-17):
这个好 !!!
收藏了 !!!

网友:
我弄了  驱动用那个呀 不会用

网友(2009-11-20):
不错,做一个试试

网友:
这个好!先留着,有时间再看看。

网友(2010-01-09):
2楼的固件可以直接烧到现有的USBASP中??? 就可以使TK500连接了??
熔丝位使用的是原USBASP熔丝位保持不变???

网友(2010-05-23):
试验了一下,但是报错,网上说是版本不对,不知道楼主能不能说详细点。

网友(2011-03-07):
好东西啊,一定要顶的

网友:
开源的 ,支持你!

网友:
请问用自制简易公版USBASP用PROGISP1.67可以写MEG8,不能写MEG16,但用双龙USBISP可以写MEG16,交换写多次如此,

网友(2012-08-20):
不修改下载线固件可以么?

网友(2012-12-19):
2楼的固件可以直接烧到现有的USBASP中??? 就可以使TK500连接了??
熔丝位使用的是原USBASP熔丝位保持不变???

同问,有回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