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SP编程需要哪些开发工具?

楼主(2007-04-14):
实验室准备买一块TI的DSP板,需要DSP编程。我刚开始学DSP,请问如何准备DSP开发环境?需要哪些开发工具?需要哪些软件,比如CCS?还需要哪些硬件来调试,比如emulator?

-----此内容被thomasluo于2007-04-14,18:47:05编辑过

楼主:
请问哪位大侠知道,谢谢!

网友:
钱多可以买个ti 原装的pci 560仿真器,

也可以买usb接口的,国内有闻亭的,合众达做

要是24或28系列现在利尔达卖480的仿真器,据说可以和ccs3。1

连,你也可以看看区,软件只需要ccs就可以了,目前最新可能是3。3,一般可以

找到3。1的,支持ti全部dsp

网友(2007-09-13):
利尔达卖480的仿真器,我正在用,还没有发现问题,还可以吧,价格可能是最低的了

网友:
合众达的或者瑞泰科技的仿真器,都很好的。我用过的就是这两个。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看你用什么型号的dsp了,一般都是用板子+仿真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