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谁有AUO2.5寸屏的资料呢,?用在MP4上的

楼主(2007-04-16):
请教谁有AUO2.5寸屏的资料呢,?用在MP4上的,谢谢了

网友:
我有,你干吗用呢?au的屏我有很多规格的资料。

网友:
有驱动芯片的资料吗?我也很有兴趣,呵呵

网友:
au的屏都是rgb接口的,不是mcu接口。和普通单片机没有办法连接的。

楼主:
au的屏都是rgb接口的,那是不是模拟的RGB,s,h接上就可以了,请问zsmbj 可以给我个资料吗?我恰好有个MP4坏了,是UNIS 清华紫光 G5,我想用ARM驱动它的屏,谢谢了

网友:
呵呵,估计你就是这个打算,估计不行啊。这样的屏都是 rgb接口的。包括8位数据线,一个场时钟,一个行时钟,一个数据时钟。分辨率320RGB×240。时钟不能低于18M。arm没有lcd控制器的应该不行。

下面是AU2.5的屏的资料,不过au的屏的规格太多,不知是不是你的那个。

楼主:
谢谢zsmbj 了,不过好向不是我那个的屏,因为封状图不一样,我的哪个屏应该是39脚,图:

手机照的.不清楚

不清楚.谢谢你了

网友:
不好意思,我手头的2.5的没有这个规格,只有一个samsung的是39pin的。不知你打算用哪种ram驱动呢?atmel和philips的小arm肯定是不行的了。

楼主:
那有没有和照片比较象的屏的资料呢?引脚多点少点都没关系,我想先用philips的小arm.LPC2103.让它光显示一种颜色,试着看一下了,在以后也许回用CPLD把,谢谢你了!

网友:
小arm肯定不行了。

这种屏是8位数据总线的,靠时钟写入显示数据。内部没有显示缓冲,必须要cpu有lcd控制器才行。否则你根本不能显示。时钟速度不能低于18M。

如果用io模拟,你自己算算吧。

你要用的屏如果是cpu总线接口的,才可以。因为内部有显示缓冲。而这种rgb接口的必须要cpu本身带lcd控制器才行。

就算你用cpld控制也不行,因为你没有显示缓冲。

楼主:
cpld+RAM 这样可以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