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马老师,bascom-avr无法读出芯片的信息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04-16):
马老师,用bascom溶丝位查看设置时,跳出一小窗口显示:"READLB entry not found",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对的!!同问!!我用的是usb-isp的。。。

网友:
马老师,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网友:
首先检查硬件电路连接是否正确!

电子系3年级了,要学会参考器件手册(上面有下载方式、电路、引脚的说明),以及AVR-51板的电路图、板上的跳线等,排除硬件上的故障。

实验板一次成功,并不一定为好,反而有问题才能得到锻炼和提高,所谓的动手实践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是在课堂上能掌握的,只有自己亲自动手,联系实际情况才能逐渐积累起来。

明天下午1:00-3:00,我在闵行实验楼检查你们的实验一、二的完成情况。

网友:
USB-isp的熔丝位直接在AVR STUDIO中配置!BASCOM不支持STK500下载的,所以不会有反应啊

楼主:
厄~~实在汗颜,发现是打印口那没有插紧的缘故~

网友:
厄,5楼的,其实你可以不说明的。。。

网友:
六楼的你好象很牛的样子

网友:
打印口不可以用AVR Studio 下载程序

网友:
打印口可以在cvavr,bascom-avr中使用,usbasp只可以在AVR studio中使用。

这一点不要忘掉。

网友:
另外,stk200/300就是用打印口的isp下载,

stk500是使用usbasp的isp下载。这个常识应该不要再有人问了吧。

使用笔记本的人,用cvavr编写了c程序,编译通过后,调试的时候调用AVR studio,之后就在里面下载好了。另外下载的时候一定要重新选择下载文件的目录,否则下载的还是你上次下载的东西。

网友:
厄~~实在汗颜,发现是打印口那没有插紧的缘故~

想做一个好的硬件工程师,做事认真仔细是需要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我自己有很多的教训,记得早年做一个项目,那时是51的汇编,代码有几千行。化了3天时间找一个BUG,最后发现,是一句汇编中的“$”和“#”打错了。不管使用哪个符号,都是合法的语句,但意思完全不同。一个“指”误,化了3天时间才找出。

网友(2008-05-29):
马老师  我的BASCOM-AVR和你的版本不一样吗   书上的EEPROM怎么写的是1024啊
而且我设置熔丝位的时候下面只有这么两行  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我用了串口调试 RS232与PC机连接正常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
uspasp是可以在bascom中用的,1.1.9.1版本支持

网友:
再顶上去 希望马老师能看到
或者其他人能给我解决下 很着急啊

网友:
楼上,不知道你使用什么工具.下载好象与RS232无关吧.

如果使用并口的ISP下载线,请下载双龙的SLISP软件,这个是免费的,比BASCOM-AVR好用点,至少界面是中文的.
如果使用的是我推荐的USBISP,请在AVR STUDIO中使用.具体操作,在本栏中有介绍的.

网友:
谢谢马老师  之前的问题已解决
现在想纠个错:在与板配套的书中P150页,关于熔丝位设置的图中, CKOPT是0。但好像内部RC振荡的CKOPT总为1
CKOPT这个值在这里可以修改就容易出现这样的错误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你说的对,我使用的版本比较老,里面有BUG.

图5-18,5-19,5-20中的EEPROM 为1024也是该软件的BUG.

网友(2009-09-11):
4楼 BASCOM不支持STK500下载的,所以不会有反应啊

试了一下,确实不行,但是BASCOM-AVR Options->Programmer里有STK500的选项,这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