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VR-51实验板

楼主(2007-04-17):
我想请问,我现在是在用51做实验,4位连体数码管不用三极管放大来驱动吗?我用P1口接上去就被拉低,测不到管脚电平

网友:
你51的器件手册看过吗?特别是了解51的I/O口有那些特性?

网友(2007-07-14):
在那下载马老的书啊????

网友:
ORG 00H

START: MOV P2,#00H

       CALL DELAY

       MOV P2,#0FH

       CALL DELAY

       JMP START

DELAY:MOV R3,#200

D1:   MOV R4,#20

D2:   MOV R5,#250

      DJNZ R5,$

      DJNZ R4,D2

      DJNZ R3,D1

      RET

      END

我做AT89S51的一个小实验的程序,P2口接8个LED,控制P2口LED的亮和息灭。

不过并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隔一段时间亮隔一段时间灭)

而是,接通电源后总保持LED都亮或都不亮或有几个亮有几个不亮

请打侠们帮帮忙,看是什么原因阿 ????

(单片机接电源了,接地了,复位电路有,晶振12M电容20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