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bascom-avr配置系统时钟熔丝位的注意事项————(增加解救方法)

楼主(2007-04-17):
许多同学尝试使用“外部晶体”的系统时钟,在使用BASCOM-AVR中配置熔丝时注意:

1。在FUSEA987的选项中,应选择最后一项1111:1111,(BASCOM-AVR没有给出具体说明,见上图),这是指使用“外部晶体或陶瓷滤波器”。而不是第1项,第一项是指使用外部时钟!

2。配制好后,注意板上的X1、X2短路片要插上,同时I部分的J1短路片选择4M的短接!

如果已经配置成第一项,使用外部时钟了,解救的方法为:

1。使用一根连接线,将K区的128K方波输出接到M16的X1脚(128K外部时钟)

2。重新配置熔丝位。

大家都是英语4、6级了,外部时钟和外部晶体能区别吗?另外,使用外部时钟和使用外部晶体的不同处是什么?课后看M16的器件手册吗?电路图看吗?

我非常感谢这次有70位同学选修本课程,但我还是要关照各位同学,至少在学习我这门课程时要改变你们的学习态度和方法,要尽量按我的要求去做,课外化成倍的时间来“玩”AVR-51这块板。不这样的话,你还是学不到真正的本事。

本事不是“教”出来的,是“学”到的。这门课程的教学理念、方式、手段,可能是你大学4年中唯一能碰到的。如果你毕业后从事硬件工程师工作,你就会真正体会到是好还是不好。

网友:
外部晶体/陶瓷振荡器 是这样描述的:External Crystal/Ceramic Resonator

楼主(2007-06-15):
如果已经将AVR的溶丝配置成了使用外部时钟的话(0000)可以方便的利用AVR-51板解救。

1。利用AVR-51板上的方波信号源输出的128KHz方波信号作为外部时钟。用跳线将其与AVR芯片的XTAL1连接。

2。在BASCOM-AVR环境中options一栏中选择programmer 设置窗。将port delay中的0改为50或100,确认。

3。再次使用BASCOM-AVR的编程功能将芯片的溶丝位设置成使用内部RC或外部晶体。

4。确认正常后,再次做第2点,将PORT DELAY 改回0。

原因:AVR的ISP编程时序必须低于系统时钟频率的1/2。由于解救时的系统时钟为128KHz,比较低,所以要将BASCOM-AVR的编程速度降下来。老的电脑运行速度比较慢,可以不用做第2点。但现在的电脑速度都很高,所以必须要降低BASCOM-AVR的编程速度,一旦解救成功,再把速度提上来,否则将影响下载速度。

网友(2007-09-21):
感谢马潮老师的精彩讲解!

网友(2008-04-19):
马老师,请问有bascom-avr的下载地址吗?

楼主:
有,请gogo搜索一下

楼主:
AVR芯片锁死的解救是有条件的:
1.首先芯片本身没有坏(多余了)
2.如果RESET引脚被禁止作为I/O用了(如M48,M8等),那么通过通常的串行编程方式是不能解救的(这类芯片通常没有JTAG口).
3.如果SPI和JTAG都被禁止了,那么通过通常的串行编程方式是不能解救的.
4.2、3情况只能通过高压串行或高压并行方式解救,当然,通常就要把芯片从板上取下了。

我所讲的“解救”,主要是由于时钟熔丝配置错误造成的锁死,但SPI或JTAG是允许的。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系统设计使用内部RC振荡源的情况下,这时X1、X2为空脚,或作为I/O使用。但下载程序时出现问题,或熔丝配置错误,选择了非内部RC振荡源。由于此时AVR无系统时钟源,表现为锁死。
错误的出现可能为:
1。配置错误,这是人为的。
2。下载程序过程中,突然断电;下载接头接触不良;下载器本身不稳定。
3。错误的使用下载功能,如CVAVR中下载功能中的ALL(当熔丝位没有正确选择)。有些下载软件的功能不是非常完善,如使用CVAVR中下载功能的ALL项,不先读一次熔丝位就使用肯定出问题(通常会将SPI也禁止了)因为初始化的熔丝配置都不打勾。另外还有使用SPI下载,但还能让用户配置SPIEN等,也是不完善的。

如果仅仅是系统熔丝配置错误,那么可以通过尝试在芯片的晶体引脚上临时人为的叠加上不同类型的振荡时钟信号进行解救。如将一个5v/1M的脉冲波加在X1上(地当然要连通了),或用2个电容和一个晶体临时搭个外部电路加在X1、X2上。如果板上AVR的X1、X2没有使用还是比较方便的,如果X1、X2已经作为I/O使用连接了其它外部器件的话,就可能也行不通。因为外部连接的器件可能会影响叠加上的时钟信号的。

另外,叠加上的时钟信号频率不要太高,1M左右比较合适,因为通常叠加时引线比较长,频率高的话,振荡信号不稳定了。还必须注意将ISP下载的频率降低,因为AVR规定,ISP下载频率必须是系统时钟的1/2以下。因此,叠加1M的话,ISP的频率不能大于500K。

网友:
谢谢马老师的讲解!
受用良多

网友(2008-05-20):
现在有多少人会认认真真的一字一句的看datasheet呢?
想当初我也是看datasheet一目十行结果吃了大亏

嘿嘿我刚刚也救了一颗M48,原来是晶振和电容的匹配不好,研究了半天
还是要谢谢马老师

网友(2008-09-23):
老师真是太有才了!按照老师的方法,我刚刚连救两块芯片,打心眼服了老师

网友(2008-11-10):
谢谢马老师的讲解!

网友(2009-06-16):
看来是不行了。除了上述128K方波信号,用数字信号发生器也不行。M16挂了!

网友(2015-07-10):
受教。。。虽然还没有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