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在AVR Freaks下载的一个M8+VS1003的MP3(新上传的)

楼主(2007-04-17):
还没来得及仔细看呢。

网友:
呼呼

bozai做的~

网友:
哈哈,这个跟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694093&bbs_page_no=1&sub_kind_id=2065&bbs_id=1000

102楼的程序基本是一样的。

传在这好啊,那个帖子太长了,要全部看一遍才能找到最新的程序。

网友:
刚好在这里可以看到bozai,就顺便问个小问题了

在fat.c中有个变量定义 WORD SectorsPerClust  就是每簇的扇区数,但按照BPB中定义来说,它只是一个字节的。这里为什么把它定义成字呢?虽然不影响功能,但还是没有想明白

如果bozai看到的话,顺手解释解释:)谢谢!

网友:
哈哈,过了很久了差不多忘了

大概是当时从FAT16转FAT32的时候,还有进一步研究FAT时,发现自己有许多bug,有很多bugs都是数据类型位数定义的少了,所以我就把所有的全局变量统统加长了。里面涉及计算扇区的变量计算时统统强制转换为DWORD,这样就不会出现数据丢失。

早先的时候就是出了这样的错,卡前多少兆是可以用的后面的就不行。

后来有为网友也出现这问题,我当时想都没想就知道他也是这个问题,结果也果然如此。

这里改成BYTE是可以的,也是本来就应该的。我看了看程序没有做其它用的。

谢谢 zsulrq !

网友:
多谢bozai,再赞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