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实践》----第二篇 基本接口单元的应用设计(1) 6-8

楼主(2007-04-18):
============================================================
    本人上贴的书稿,允许其它网站或个人免费收集下载或全部/部分转贴,打印使用。但不准从事商业应用,如收费下载,将全部内容或部分内容整理出版等。在公开场合,诸如网站下载、课堂教学、公司培训等,使用全部或部分内容时,务必加上以下来源说明:

  本书稿是由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学院电子科学技术系马潮副教授根据其本人多年从事硬件、软件以及单片嵌入式系统教学和培训的经验,并结合实际应用项目开发过程中的实践积累整理编写。书名定为《AVR单片机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实践》,该书已经列入教育部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2007年10月已由北航出版社出版。

                                本书作者
=============================================================

根据本人多年从事AVR教学、培训和应用开发的经验积累,对本版中的讲义进行了整理和修改,并准备出版。

    书名定为《基于AVR的单片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实践》,该书已经列入教育部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将由北航出版社出版。

    目前本书书稿正在抓紧整理和修改之中,现将已经整理完成的第二篇(1)前3章内容贴上,请大家参考,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如发现错误请及时通知我。

      07.5月最新版

楼主:
本人上贴的书稿,允许其它网站或个人免费收集下载或全部/部分转贴,打印使用。但不准从事商业应用,如收费下载,将全部内容或部分内容整理出版等。在公开场合,诸如网站下载、课堂教学、公司培训等,使用全部或部分内容时,务必加上以下来源说明:

    本书稿是由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学院电子科学技术系马潮副教授根据其本人多年从事硬件、软件以及单片嵌入式系统教学和培训的经验,并结合实际应用项目开发过程中的实践积累整理编写。书名定为《基于AVR的单片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实践》,该书已经列入教育部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将由北航出版社出版。

楼主:
请将阅读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以及错别字等及时贴在下面。谢谢!

网友:
一 :7.1.2 中断源、中断信号、中断向量

     1.中断源

      第三段第二行:“送到单片机的外部中断请求“引腿”供CPU检测。”引腿?感觉怪怪的阿,建议改成引脚吧。- -||

二:7.3.1汇编语言AVR中断程序的编写

    (;中断源的初始化

             clr r20

             out mcucsr,r20       ;开启并将INT0设置为下降沿触发

       )

    我觉得有点问题,应该改为:

             ldi r20 ,0x02

             out mcucr,r20

楼主:
谢谢了。尤其是第二个错误非常严重,正确应该为:

;中断源的初始化

ldi r20,0x02

out mcucr,r20        ;将INT0设置为下降沿触发

ldi r20,0x40

out gifr,r20         ;清除可能存在的INT0中断标志

out gicr,r20         ;开放INT0中断允许标志

......

楼主:
更新为07.5的最新版,请同学注意下载更新。

网友:
例6.1        简易彩灯控制系统

1)        硬件电路设计:

发光二极管一般为砷化镓半导体二极管,其电路图6-5所示。当电压U1大于U2约1V以上时,二极管导通发光。

我记得光二极管本身的管压降约为1.8V~2V。不知对否。

网友:
;中断源的初始化

ldi r20,0x02

out mcucr,r20               ;将INT0设置为下降沿触发

ldi r20,0x40

out gifr,r20         ;清除可能存在的INT0中断标志

out gicr,r20         ;开放INT0中断允许标志

最后两条指令之间疑似漏掉一条指令。

网友:
哦,最后两条指令之间没有漏掉一条指令。我看的不仔细。不好意思。

楼主:
没关系,没有人一点错都不出的。我写的东西不是也有很多错误的。还是要感谢你。

关于LED的压降问题,你说的不错。但由于现在LED工艺和材料的改进,有些LED的压降已经比较小了,具体应该查询生产厂的手册指标。

我在书中讲大于1伏是一个下限,在具体使用时,根据LED的亮度适当调节串在LED回路里限流电阻的大小就行了。

给个下限,主要是用于在设计电路时估算该电阻的大小使用。采用下限,估算出来的电阻稍微偏大点,有利于保护MCU和LED,特别是对于新板的设计调试有好处。如果实际发现LED亮度不够,正式产品采用阻值小一点的电阻就行了。

如果你按2V算,碰巧你的LED为1.2v,那电流就大了,有损坏的可能。

网友(2007-11-09):
固从MCU开始响应中断,到真正执行中断服务程序的第一条指令,至少需要6-7个时钟周期。

第七章这句话里,"固"应当写做"故"吧

楼主:
10楼:新书中的“固”字已经删到了。编辑改的。谢谢!

网友:
今天下不了喽

网友:
开始不行  后来用讯雷等了好一会慢慢下到百分之40几停了  现在回来下完了 以前这里下资料是很快的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网络问题

网友:
呵呵,蒙老师推荐,总算找到下的地方了,下来,顺便支持一下

网友(2007-12-16):
支持,我下了!!原来买过马老师mega8的启蒙书,很好!!强烈支持!!

网友:
马老师,在第七章第29页中电路图的C5和C4标反了。顺便问句剩下的几章能发给我学习吗?谢谢了!
email:xiao_5333@126.com

楼主:
这是有书前2篇电子稿,里面有些错误.
本书已经正式出版了,如果认为有参考价值,请购买正式出版的书.后面的电子稿就不能公开了,否则出版社就要找我了.

网友(2008-01-20):
6.1.3 通用数字I/O口的设置与编程
        在将        AVR的I/O口作为通用数字口使用时,要先根据系统的硬件设计情况,设定各个I/O口的工作方式:输入或输出工作方式,既先正确设置DDRx方向寄存器,再进行I/O口的读写操作。如将I/O口定义为数字输入口时,还应注意是否需要将该口内部的上拉电阻设置为有效,在设计电路时,如能利用AVR内部I/O口的上拉电阻,可以节省外部的上拉电阻。
        AVR汇编指令系统中,直接用于对I/O寄存器的操作指令有以下3类,全部为单周期指令:
1)IN/OUT
IN/OUT指令实现了32个通用寄存器与I/O寄存器之间的数据交换,格式为:
                IN Rd,A                        ;从I/O寄存器A读数剧到通用寄存器Rd //数剧的剧错了
                OUT A,Rr                ;通用寄存器Rr数据送I/O寄存器A

楼主:
电子稿中的错误是比较多.该错误在正式出版的书中已经纠正了.

网友(2009-03-17):
在下新手,多谢马老师的资料

网友(2010-11-06):
回复 楼主:
请问下这本书是用c还是汇编

楼主(2010-12-11):
回复 网友A:

引用图片
少了;

谢谢你的纠正。再版中会加上的。

网友:
应该是我谢谢马老师,看您的帖子真的受益良多!!!!!!

网友(2011-10-13):
好像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