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CC的浮点运算太耗时间了,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楼主(2007-04-18):
我测了一下,一个浮点除法大概要耗时2000多个指令周期,有点忍受不了了。高手都怎么做的?能否指点一二。

网友:
偶认为单片机不要使用浮点数,因为单片机根本就不擅长这个

网友:
用定点运算

网友:
楼主既然没说是什么情况下要用浮点数。那我们也只能说尽量不要使用浮点数了。把问题说清楚一点,这样大家都能帮你想办法。

网友:
我在湿度电压信号ADC时为了不用浮点数,把计算过程的中间数据全部*10000,因为湿度要显示到0.1%,不知道这样是否值得?请高手指点指点。

楼主:
其实我也只是需要小数点后2位的精度就够了,我现在也是用4楼的办法,乘个数再除,还是比较费时。如果能定点就好了,查了好多资料也没查到定点怎么表示,我用的是gcc,有大侠指导一下吗?

网友(2014-11-25):
可以用Q格式的数据来做浮点运算。GCC的浮点函数库,很占空间的。

网友:
转换为:浮点乘

应该能快点。

网友:
把浮点数据转换成整形数就好多了啊!

网友:
Q格式吧,可以参考TI 的IQM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