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下了订单买马潮老师AVR-51多功能开发板成品

楼主(2007-04-19):
估计过两天可以收到了,加上上星期买的串口自动升级STK500下载器,终于可以实实在在地做AVR实验了,开心中,哈哈哈。

网友:
我面前就有一块开发板,嗨,刚开始看AVR

楼主:
呵呵,我是爱好才玩的。

还是单位爽啊,办公桌上放了两台电脑,在编程时,一台看资料,一台编程。

本来家里也是可以这样:用台式机写AVR程序、用T42看资料,可惜晚上T42被老婆占来用玩纸牌了,不知道可不可以在台式电脑上加上显卡及显示器,这样一个显示屏查资料或手册,一个用来编AVR程序或画电路,如果可以就爽了,效率比两台电脑还高呢,起码复制代码方便多了。

明天去拿个显卡回来试试,可以就搞个显示屏回来。

网友:
楼上 什么意思啊 ? 一台电脑 2 个显示屏  , 而且还显示两个不同的 画面 ???

完全没搞懂 复制代码方便多了,是什么意思?

网友:
看见过,有的,不知怎么实现,好像有些显卡就支持双显示器的。

看看这个

http://tech.sina.com.cn/c/2004-05-09/2112359116.shtml

百度一下,还有很多。
-----此内容被lionmilk于2007-04-20,00:05:54编辑过

网友:
我现在家里在用1拖2的方案

使用VPC软件,在主机增加一套键盘鼠标,显卡(双头也行),显示器后中,2套键盘鼠标可以独立操作自己的显示屏

想了解详细的情况,QQ;530581

楼主:
jackiezeng:一台机装两个显卡(我原来的机是集成显卡的),现在加一个上去就可以了,XP是支持多屏显示,与楼上的一拖二不一样的是,我还是用一套健盘鼠标,这样用XP本身就可以在两个显示屏上不同的东西了.

另:前几天有一个坏显示器,故障现象是黑屏(开电源后电源指示灯不停地闪亮),我把它拆散后,看了一会看不出所以然来,就把里面的插接件重插一次,重新组装好,接好电源线、信号线后,供电,哈哈哈,好了。

另再找个显卡,下午回家试试了,XP的专业版肯定是可以支持双屏显示的,但家里的HP跟机的XP是家用版,支不支持双屏显示就没有试过,不知可不可以。

另外,双屏显示在工作站上是很常见的,我单位用的IBM RS600的工作站都是双显卡双屏,一套健盘鼠标,不过用的是AIX(UNIX的IBM版本)。

网友:
谢谢启发,我和女朋友整天争电脑,看来搞个一拖二就爽多了。

正在查资料,BETWIN软件好像不错。过几天把实验结果跟上。

楼主:
哈哈哈,刚才忘了说,收到了订单的确认电话了,明天应该到货.

楼主:
货已收到,可以开始做实验了,就从最简单的流水灯做起吧。

在这感谢莫阿及他的员工的辛勤劳动给我带来的方便,谢谢。

网友(2010-05-23):
XP 可以支持多个显示器,而且不需要额外的软件支持,只要你有足够的显示通道,可以加agp、pic、pci-e、组合,然后在系统显示属性——设置选项卡里选择相应通道,可以设置相应的分辨率及相应位置,实现显示拓展,如果通过显卡驱动的话,还可以组合相应通道来实现显示阵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