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有效率地学习AVR,为电脑加装一个显卡。

楼主(2007-04-20):
我在另一个贴子提过要在电脑里加装一个显卡,刚才把刚刚修好的液晶显示屏接上原来的显卡上,一切正常。

当我打开机箱,想把NVIDIA显卡装进机箱时才发现,手里拿的显卡是AGP插座,而主板上没有AGP插座,只有PCI及PCIEX**插座。

这才记起,主板是集成的显卡,它其实已占用的AGP了,所以主板上就没有AGP插座,这下好玩了,又要另外去找个PCI的显卡。
-----此内容被binglin于2007-04-20,13:04:35编辑过

楼主:
等我实验正常了,再发个报告给大家,双显示器,不是一般的方便啊,特别是象我这种不好记性的菜鸟了。

网友:
我都用了好几年了

楼主:
哦,我现在找不到PCI的显卡,今天晚上要再找一下,看看那个S765还在不在.

网友:
请教

双显示器怎么用?有哪些好处?

显示内容多了吗

楼主:
找到一个上世纪90年代的S3 Trio32/64 PCI显卡,装上好发现颜色真是惨不忍睹,还有装上好只能用它,主板集成的显卡屏蔽了,用不了双显卡。

请问bigworms是怎么做的?

我的主板是集成显卡,加一个显卡有什么要求,我的主板上有两个PCI插槽,一个PCI-EX16插槽,没有AGP插槽,能加一个PCI-EX16的显卡组成双显卡吗?

网友:
现在的显卡都支持双头的了,没有必要装双显卡

网友:
去年春节买的X550,400块,同时接两个分辨率1280X1024的19寸液晶一点问题都没有,现在早就停产了,估计二手的也就100多块钱。

网友:
现在的XP已经不支持s3旧的显卡进行多屏显示。2K可以支持。

现在做多屏显示的卡,主要是ATI系列的(从8M-64M都可以),NV的也可以,但支持PCI的卡市场上就比较少见。

AGP显示卡不能与主板的显卡同时使用,因为使用的是同一个通道(一种例外情况是你的AGP槽实际是PCI改的,以前用来骗人的主板)

PCIE是PCI的扩展,可以同时支持多张显示卡进行多屏显示

现在的PCIE显示卡大多数都是双头显示(有些是3头显示)

5楼如果要买PCI显示卡,可以考虑ATI 8M的,不超过100元,或直接加PCIE的显卡(支持三屏了)

网友:
两部显示器是挺方便的,我一直在用两部。

网友:
能不能说说具体的使用步骤

网友:
安装一个双头显卡就全都解决了。

我这么用都能有4年了。

最早是接一个pci的765显卡,勉强使用,主要是速度太慢,后来改为双头的440.

最开始是17纯平+15球平。

17纯平+17纯平。

19纯平+15球平。

19纯平+17液晶

19液晶+17液晶

现在是19液晶+19液晶。

多显示器好处较多,显示的内容多,比如在设计电路的时候,一面画图,另一个可以看资料。娱乐的时候可以一个工作一个看电视或电影或者上网。有时儿子烦我的时候我就一个平工作,另一个平给他放动画片。有时我在两个平上分别看两个电影。我下一个目标是配4个19液晶或者3个19液晶+一个22液晶。多平工作起来是方便,建议大家根据能力和需要试验一下,不错的。我准备把液晶用活动支架挂墙上,可以拉伸的,这样桌面就方便了。

网友:
e,我有个S3的,试试!

网友:
真是好注意,一只屏是原理图,一只屏画PCB真爽啊,但不知怎么弄。

网友:
用笔记本外接显示器也可以,不过就是两个屏幕有亮度差异,不爽,还是台机接两个相同的显示器比较好

网友:
当我打开机箱,想把NVIDIA显卡装进机箱时才发现,手里拿的显卡是AGP插座,而主板上没有AGP插座,只有PCI及PCIEX**插座。

这才记起,主板是集成的显卡,它其实已占用的AGP了,所以主板上就没有AGP插座,这下好玩了,又要另外去找个PCI的显卡。

找到一个上世纪90年代的S3 Trio32/64 PCI显卡,装上好发现颜色真是惨不忍睹,还有装上好只能用它,主板集成的显卡屏蔽了,用不了双显卡。

楼主怎么和我一样啊,我昨天先回去找了个16m的好显卡,拆开一看,发现和你一样,agp的,不能插pcie。

然后又翻出一个s3, 没实验好。由于俺的另一个显示器是液晶电视,找了半天没找到连接线。只好等以后买根线去。

不过用显示器分别接两个显卡是好用的,不知道同时使用如何。

网友:
8M的可以双头???

俺的X550是256M的!

楼主:
谢谢bigworms、ndust及楼上各位的帮助,另外如果在XP下,大家就不用再试S3 Trio32/64 PCI显卡了,不可用。

看来要去买个新显卡回来了,看着旁边的液晶显示屏用不上,可惜呢。

leeber,我手里有5个显卡,4个是AGP的,有两个还是全新的呢,另外一个就是S3 Trio32/64 ,是我以前那台AMD5X86机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