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不能测试,大家看看是中断的问题吗?

楼主(2007-04-20):
大家好,我接触AVR不久,正在用AVR做一个红外遥控,使用中断触发,就是一按下遥控键就有一个下降沿触发中断,当收到中断AVR就处理红外信号,由于这个程序我是从51移植到GCC的,延时不一样,所以我先用这样的方法测某个时间段内延时多久:

void process(void)

{cli();

uint i=0;

while(!in)

         {asm("nop");

     }

while(in)

     {asm("nop");

     i=i+1;

     }

if(i<=100)PORTC=0x01;

else if((i<=500)|(i>100))PORTC=0x02;

else if((i<=1000)|(i>500))PORTC=0x03;

else if(i>1000)PORTC=0x04;

DL();

DL();

}

in是中断的那个脚,这时我觉得我用了cli()指令,已经屏蔽了中断,这样就可以接收数据了,那几个if else if是估算延时多久用的,但现在出现这么一个问题,我按键之后,PORTC还是输出全部高电平,硬件肯定没问题的,我觉得应该是那个while(in)出了问题,可能是死循环出不来,或者出来了却不知为什么执行不到if,但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怎么改,我一点头绪都没有。

初步怀疑可能是in从高电平转到低电平引起了中断所以执行不了if,但我已经使用了cli(),难道屏蔽不了中断吗?

求救啊!

网友:
先把你的2个while去掉,看看进入中断没有,进入了再加上2个while。

要学会分步验证自己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