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28的外部中断5在上升沿中断不产生

楼主(2007-04-22):
MEGA128的外部中断5在上升沿中断不产生.

网友(2008-04-14):
我有同感

网友:
The External Interrupts 7 - 4 are activated by the external pins INT7:4 if the SREG I-flag and the corresponding interrupt mask in the EIMSK is set. The level and edges on the external pins that activate the interrupts are defined in Table 50. The value on the INT7:4 pins are sampled before detecting edges.

If edge or toggle interrupt is selected, pulses that last longer than one clock period will generate an interrupt. Shorter pulses are not guaranteed to generate an interrupt. (注意这里)

Observe that CPU clock frequency can be lower than the XTAL frequency if the XTAL divider is enabled. If low level interrupt is selected, the low level must be held until the completion of the currently executing instruction to generate an interrupt. If enabled, a level triggered interrupt will generate an interrupt request as long as the pin is held low.

================================================
M128的INT4-7与INT0-3有区别,用途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