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连个T6963的12864屏都点不亮~

楼主(2007-04-24):
那位兄弟帮看哈~ 就请个屏,显示一个"!"

/***************************************************************

****************************************************************/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signal.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avr/wdt.h>

#include <avr/eeprom.h>

#include <avr/delay.h>

#define    NOP   asm volatile("nop
"::)

#define  LED    5

#define  Light  3  //PC3

#define  CD     2  //PC2

#define  RD     1  //PC1

#define  WR     0  //PC0

#define  LineChar  30

const unsigned char TABLE_ASCII[]=

{

             0x00,0x00,0x00,0x10,0x10,0x10,0x10,0x10,

             0x10,0x10,0x00,0x00,0x18,0x18,0x00,0x00  //;!

};

//--------------------------------------------------------------------------

void  init_port(void);

void init_timer1(void);

unsigned char readstate(void);

void st01(void);

void st2(void);

void st3(void);

void writecode(unsigned char cmd);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a);

void writeauto(unsigned char data);

void oneparameter(unsigned char op1,unsigned char cmd);

void twoparameter(unsigned char op1,unsigned char op2,unsigned char cmd);

void lcd_init(void);

void lcd_clear(void);

void writeasc(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asc);

unsigned int r_lightdelay=0;

int main(void)

{

   cli();

   MCUSR=0;

   wdt_disable();

   init_port();

   init_timer1();

   lcd_init();

   lcd_clear();

   _delay_ms(20);

   writeasc(0,0,'1');

   sei();

   {

   };

}

void init_port(void)

{

   PORTB=0b11111111;  //

   DDRB=0b00101111;  //SCK MOSI SS输出  MISO输入

   PORTC=0xFF;

   DDRC=0XFF;   //

   PORTD=0xFF;

   DDRD=0xFF; //UI1~UI6输出

}

void init_timer1(void)

{

    TCCR1A=0;

        TCCR1B= (1<<CS12); //256预分频  晶振为7.3728MHz  一条指令大约34.72us

        TCNT1=65535-((7372800/256)*50)/1000;   //50ms中断初值

        TIMSK1=(1<<TOIE1); //中断允许

}

SIGNAL(SIG_OVERFLOW1)  //T1中断

{

   TCNT1=65535-((7372800/256)*50)/1000;

   r_lightdelay++;

   if (r_lightdelay>=40)

   {

      r_lightdelay=0;

          PORTC^=(1<<LED);

   }

}

unsigned char readstate(void)

{

   unsigned char lcd_state;

   DDRD=0x00;

   PORTD=0XFF;

   PORTC|=(1<<CD);

   NOP;

   PORTC&=~(1<<RD);

   lcd_state=PIND&0xff;

   NOP;

   NOP;

   PORTC|=(1<<RD);

   DDRD=0xFF;

   return lcd_state;

}

void st01(void)

{

   while((readstate()&0x03)!=3);

}

void st2(void)

{

   while((readstate()&0x04)!=4);

}

void st3(void)

{

   while((readstate()&0x08)!=8);

}

//指令写入函数

void writecode(unsigned char cmd)

{

   st01();

   PORTD=cmd;

   PORTC&=~(1<<WR);

   NOP;

   PORTC|=(1<<WR);

}

//数据写入函数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a)

{

   st01();

   PORTC&=~(1<<CD);

   NOP;

   PORTD=data;

   PORTC&=~(1<<WR);

   NOP;

   PORTC|=(1<<WR);

}

//数据自动写入函数

void writeauto(unsigned char data)

{

   st3();

   PORTC&=~(1<<CD);

   NOP;

   PORTD=data;

   PORTC&=~(1<<WR);

   NOP;

   PORTC|=(1<<WR);

}

void oneparameter(unsigned char op1,unsigned char cmd)

{

   writedata(op1);

   writecode(cmd);

}

void twoparameter(unsigned char op1,unsigned char op2,unsigned char cmd)

{

   writedata(op1);

   writedata(op2);

   writecode(cmd);

}

void lcd_init(void)

{

   twoparameter(0x00,0x00,0x40);  //文本显示区域首地址

   twoparameter(30,0x00,0x41);  //文本显示区域宽度

   twoparameter(0x00,0x00,0x42);  //图形显示区域首地址

   twoparameter(30,0x00,0x43);  //图形显示区域宽度

   writecode(0xa7);               //光标形状

   writecode(0x80);               //显示方式设置,逻辑"或"合成

   writecode(0x98);               //显示开关设置

}

void lcd_clear(void)

{

   unsigned int count;

   twoparameter(0x00,0x00,0x24);

   writecode(0xb0);

   for(count=8192;count>0;count--)

      writeauto(0x00);

   writecode(0xb2);

}

void writeasc(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asc)

{

    unsigned char i,dat;

    unsigned int address;

    address=x*LineChar+y;

        for(i=0;i<16;i++)

        {

           dat=TABLE_ASCII;

       twoparameter((unsigned char)address,(unsigned char)(address>>8),0x24);

       oneparameter(dat,0xc4);

       address+=LineChar;

    }

}

网友:
枣椰,给你t6963的lcd12864的代码你

网友:
天书啊。看不懂。虽然我对T6963C已经很熟悉了。

楼主:
楼上的两位兄弟~谢了~虽然我还不知道自己到底是程序错了还是硬件有问题~

楼主:
可以了~范了点小错误~^o^

网友(2013-10-10):
引用 楼主:
可以了~范了点小错误~^o^

你好  什么问题 能说一下吗

网友:
建议网上找个能用的,确认下硬件没问题先

网友:
可以用火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