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m16 的软件复位指令是什么?

楼主(2007-04-24):
avr m16 的软件复位指令是什么?我想在程序中内嵌一条复位指令,以此来引起mcu的复位。

楼主:
请各位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怎么没人关注,我想应该是跳转到jmp 0000H的指令就是了,或者让狗复位

网友:
最好打开看门狗,用狗来复位,当然跳到地址0也可以,但那种方式可能造成堆栈出现问题。

网友:
AVR没有软件复位指令!jmp 0000h只能表示程序从头开始运行,但复位操作的功能没有。在复位操作过程中,所有的寄存器要设置成复位的初始状态的。

解决方法:

1。如果你的程序在开始阶段对全部的寄存器都做了正确的初始化设置,那么可以用jmp 000H模拟复位。

2。将一个空余的I/O口与RESET脚连接,需要时,使用指令在I/O端口输出“0”,将RESET拉低,产生真正的复位。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我现在使用i/o口连接RESET并拉低,产生复位。

网友(2007-07-24):
请问I/O口与RESET脚连接时,是直接相连?还是经过一个电阻,若经过电阻,该电阻一般选多大阻值的?

网友:
打开狗,然后饿死它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