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DX,介绍几款可以给手机拨号发短信的GPRS模块,工作温度在-50~55度之间的!谢谢

楼主(2007-04-24):
如果市面上实在没有的话,那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呀,用加热?

网友:
主要是低温了,一般都达不到,

而达不到一般还主要不是工作的时候,而是芯片本身在不工作的时候,比如存储时就达不到,就是放在那里芯片就被冻坏了。如果芯片本身存储能达到-50,那么OK,这样就很有希望了,因为可以挑选出来一些,即使工作温度只能达到-40也会有很多挺到-50的,只要存储温度能够到-50

网友:
为什么要在这么低的温度下工作?

网友:
你的SIM卡是达不到的.首先你得解决SIM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