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问您一个问题?我认为这样的代码可能会出现问题.

楼主(2007-04-24):
您的文章连接:http://www.ouravr.com/machao_rs232_sample.html

下面是您原来的代码:

   #ifndef _DEBUG_TERMINAL_IO_

// Get a character from the USART0 Receiver buffer

#define _ALTERNATE_GETCHAR_

#pragma used+

char getchar(void)

{

  char data;

  while (rx_counter0==0);

  data=rx_buffer0[rx_rd_index0];

  if (++rx_rd_index0 == RX_BUFFER_SIZE0) rx_rd_index0=0;

  #asm("cli")

  --rx_counter0;

  #asm("sei")

  return data;

}

#pragma used-

#endif

个人认为应该调整关中断的位置,因为中断运行的不确定性.我觉得应该这样,您认为了?

   #ifndef _DEBUG_TERMINAL_IO_

// Get a character from the USART0 Receiver buffer

#define _ALTERNATE_GETCHAR_

#pragma used+

char getchar(void)

{

  char data;

  while (rx_counter0==0);

  #asm("cli")

  data=rx_buffer0[rx_rd_index0];

  if (++rx_rd_index0 == RX_BUFFER_SIZE0) rx_rd_index0=0;

  //#asm("cli") 这行改到上面去

  --rx_counter0;

  #asm("sei")

  return data;

}

#pragma used-

#endif

网友:
在这段程序中,改变rx_counter0需要关中断,因为在中断服务中要改变该变量的。其它的如rx_rd_index0以及rx_rd_buffer0[rx_rd_index0]的值在中断服务中不会改变,所以不需要关中断。因此,不需要改动。

关中断的时间越短越好,使系统尽快的响应中断。

楼主:
谢谢马老师回答,我仔细看了一下确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