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bug报告修改的winavr20070122的mfile模板

楼主(2007-04-25):
根据sourceforge上的bug报告修改的winavr20070122的mfile模板,一共是3个bug,其中1702167还没官方的回应,另外2个已经确认将在下一个版本中修复。

我把我根据这3个报告修改过的模板发上来,不过还没怎么测试过。解压缩后复制到<你的winavr安装目录>\mfile下面,请先备份原来的makefile_template文件。

楼主:
以下是3个bug的具体内容:

[ 1684059 ] Makefile ASFLAGS parameters incorrect

You may monitor this Tracker item after you login (register an account, if you do not already have one)

Submitted By:

Nobody/Anonymous - nobody

Date Submitted:

网友(2007-03-19):
Last Updated By:

arcanum - Comment added

Date Last Updated:

网友:
Number of Comments:

Number of Attachments:

Category: (?)

None

Group: (?)

None

Assigned To: (?)

Eric Weddington

Priority: (?)

Status: (?)

Open

Resolution: (?)

Fixed

Summary: (?)

Makefile ASFLAGS parameters incorrect

Private: (?)

No

The following line in the Makefile template (WINAVR20070122) is incorrect:

ASFLAGS =

-Wa,-adhlns=$(<:.S=$(OBJDIR)/%.lst),-gstabs,--listing-cont-lines=100

A percentage sign is missing from the -adhlns parameter, causing incorrect

output to be omitted when a recompile is executed without being preceeded

by a make clean. The corrected line is:

ASFLAGS =

-Wa,-adhlns=$(<:%.S=$(OBJDIR)/%.lst),-gstabs,--listing-cont-lines=100

[ 1702167 ] Add ADEFS to makefile

You may monitor this Tracker item after you login (register an account, if you do not already have one)

Submitted By:

Nobody/Anonymous - nobody

Date Submitted:

网友:
Last Updated By:

Item Submitter - Tracker Item Submitted

Date Last Updated:

No updates since submission

Number of Comments:

Number of Attachments:

Category: (?)

None

Group: (?)

None

Assigned To: (?)

Nobody/Anonymous

Priority: (?)

Status: (?)

Open

Resolution: (?)

None

Summary: (?)

Add ADEFS to makefile

Private: (?)

No

The current WinAVR Makefile template does not contain any facilities for

passing flags to the assembler. This means that F_CPU and such is not

avaliable to the assembler. Passing CDEFS is not enough, as the "UL" and

other similar C-only tokens are not accepted by the assembler.

Proposed solution is to add in a new "ADEFS" variable as pass it to the

assembler.

In the template, below CDEFS, add:

# Place -D or -U options here for ASM sources

ADEFS = -DF_CPU=$(F_CPU)

And change the line:

ASFLAGS =

-Wa,-adhlns=$(<:%.S=$(OBJDIR)/%.lst),-gstabs,--listing-cont-lines=100

Into:

ASFLAGS = $(ADEFS)

-Wa,-adhlns=$(<:%.S=$(OBJDIR)/%.lst),-gstabs,--listing-cont-lines=100

[ 1648575 ] "Device:" blank in output window

You may monitor this Tracker item after you login (register an account, if you do not already have one)

Submitted By:

sklerozzz - sklerozzz

Date Submitted:

网友:
Number of Comments:

Number of Attachments:

Category: (?)

None         Group: (?)

None

Assigned To: (?)

Eric Weddington

Priority: (?)

Status: (?)

Open

Resolution: (?)

Accepted

Summary: (?)

"Device:" blank in output window

Private: (?)

No

Device name is omitted in "AVR memory usage" section in output window.

To resolve, change line 427 of makefile_template from

ELFSIZE = $(SIZE) --format=avr $(TARGET).elf

to

ELFSIZE = $(SIZE) --mcu=$(MCU)--format=avr $(TARGET).elf

-----此内容被yyccaa于2007-04-25,11:54:12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