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斩波的波形图,快速续流,GND与sense端的电压

楼主(2007-04-26):
我稍后做分析

楼主:
下面的图是电机续流的过程图

电流按照左图的箭头方向行走,所以Vsense端电压是正的(对地)

中图是慢续流

看右图,电流是从地往Vs流,因此Vsense端电压是负电压(对地)

因此,斩波驱动器,你用万用表去量LM393 +-端的电压,往往Vref和Vsense是不一样,正常的

网友(2008-10-30):
请问示波器上的波形是体现斩波频率的图吗?是不是你上传的这个波形的细节?

楼主:
不体现斩波频率 体现流过Rsense电阻的电压情况

网友(2012-05-30):
顶起啊,我也在弄个电机啊

网友:
注意死区 问题  波形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