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28的USART同步方式如何配置????

楼主(2007-04-27):
Atmega128的USART同步方式如何配置????希望马老师给予帮助...感激不尽!

网友:
参看M128手册,应该不难。

你准备如何使用USART的同步方式?

楼主:
M128的手册中对同步方式介绍的很少,原理图在附件,我的原程序如下: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delay.h>

#include <avr/eeprom.h>

void main()

{

         DDRA=(1<<DDD0)|(1<<DDD1)|(1<<DDD2)|(1<<DDD3);//三个LED,PD3是FLASH CS

         UBRR1H=0X1;

         UBRR1L=0X7F;//9K6的波特率

         UCSR1C=0X40;

         UCSR1A=0X00;

         UCSR1B |= (1<<RXEN1)|(1<<TXEN1);

         int i;

         unsigned int add=0x0e5;

         unsigned char sent=0x9f;

                 unsigned char re[8];

         PORTA=(0<<PA0)|(1<<PA1)|(1<<PA2)|(0<<PA3);//LED表识程序执行状况

         //PA3用于片选FLASH

          _delay_loop_1(60);

          UDR1=sent;//此处发的命令是读FLASH芯片信息的命令

          while(!(UCSR1A&(1<<TXC1)));//到这里就死循环了.

          _delay_loop_1(60);

         for(i=0;i<8;i++)

                 {

                         while(!(UCSR1A&(1<<RXC1)));

                        re=UDR1;

                 }

        for(i=0;i<8;i++)

                {

                        eeprom_write_byte(add,re);

                        add++;

                }

     PORTA=(1<<PA0)|(0<<PA1)|(1<<PA2);

}

网友:
为何不用SIP接口与45DB041通信?

楼主:
我这个是现成的成品板子啊,多谢老师帮我看看啊....

楼主:
发送调好了,把DDR_CLK置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