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18,432MHz的石英振荡器如何实现精确的2ms延时,在不用_delay_ms()库函数的情况下?

楼主(2007-04-28):
马老师,您好!

我的无线模块和ATmega48在57.6Kbits/s下,可以正常通讯,然而这个模块的波特率不完全和AVR匹配,没有76.8这个选择,但是我们要求MCU工作在60Kbits/s以上,所以采取了18,432MHz的石英晶体做振荡器。

我现在有一个需求是写一个精确延时2ms的函数,而且不能用_delay_ms(2)这个库函数。我如果用Timer0,我算了一下,这个精确程度却不能把握,不知您能给我一些建议吗?

谢谢。

网友:
系统时钟为18.432M,使用T0不能得到精确2ms定时,可以考虑使用16位的T1。

楼主:
其实是可以的,是我自己没有算好。

1/18.432us 是一个周期的时间,36864个周期就可以达到2ms, 用Timer0, 36864/256=144 ,144次溢出就可以了。

网友:
那你是采用软件计数器配合T/C0使用了。如果你系统中16位的T/C1没有使用的话,可以直接使用T/C1,效率比使用T/C0高。

楼主:
谢谢马老师,您看这种方法可行吗? 是我在<<AVR单片机GCC程序设计>>一书中看到的。

/*****************************************************************************

*

*   Function name : Delay_ms

*

*   Returns :       None

*

*   Parameters :    None

*

*   Purpose :       delay for ms

*

*****************************************************************************/

void Delay_ms(uint16_t n)

{

        uint16_t m;

        for(m=0; m<n; m++)

        {

                _delay_loop_2(FREQ*250-1);

        }

}

#define FREQ 18.324

我觉得也可以,反而更好相比与使用Timer,您觉得呢?

网友:
我不赞成使用软件延时,不仅使MCU的效率降低,而且延时时间不准。当然,要求不高的话可以使用。

楼主:
请问纯粹的硬件延时是指什么呢?使用Timer?

我不是很清楚,马老师可以说得具体点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