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VAVR编译器没有链表怎样来实现动态分配?

楼主(2007-04-28):
我正做个电池配组仪。供电方式采用(测试的电池本身)电池供电,也就是说我只能每次对一块电池进行放电求电导,然后存储数据。直至测完这组后则需要重新读出EEPROM的数据,进行配组。

这个配组算法的问题我不知道不用链表还能用其它的算法实现吗?我想先对该组电池数据读出进行排序,然后从小的电导电池开始配组工作(坏电池在测试每一块的时候就已经剔除)这时可能配出来的电池组数不确定,每组的电池节数也不确定。所以还要用链表。读出数据时我没法开了个大数组,可是后面的我没法办了。这里的数据都是不确定的。所以十分困惑。请教老师们及各位大哥帮忙想办法。看在CVAVR没有链表的情况下能实现吗?

网友:
什么叫CVAVR没有链表?不懂。

数据结构是在程序中定义的,CVAVR支持指针类型的数据,就可以实现链表操作。先把C学好,再找本数据结构的书复习复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