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电脑midi接口的通信协议是怎样的?

楼主(2007-04-28):
谁知道电脑midi接口的通信协议是怎样的?

网友:
MIDI是乐器指令数字接口的简称,通过这个接口可以实现所有MIDI乐器的互连和相互控制.由于MIDI文件记录的仅仅是乐谱信息,和硬件无关,所以同一个MIDI文件可以在不同的MIDI播放器或任何具有MIDI功能的数字乐器中播放

楼主要做是是查找MIDI格式、定义就可以了,也可以找个MIDI编辑软件,生成一个最简单的文件出来。

还有一个方法,用电子琴,直接接上MIDI接口,用示波器看也可以。

另外可以用带软盘的电子琴,在上面弹一首音乐并保存下来,再分析也可以。

网友:
我有一本详细的资料,英文的,卖不到的,如果需要我可以用相机拍上来

网友A:
我还有一TC2.0的源程序,MIDI转换程序,自己写的,如果想看,可以发给你,自己去理解,写的时间太长了,记不清是如何转换的,97年写的

网友(2010-08-26):
能否给我一份呢,我的QQ:609702901

网友(2012-08-31):
引用 网友A:
我还有一TC2.0的源程序,MIDI转换程序,自己写的,如果想看,可以发给你,自己去理解,写的时间太长了,记不清是如 ...

能否发我一份midi转换的文件呀!谢谢了!492464387@qq.com

网友(2019-02-01):
我也正在找MIDI通讯的资料,这个是老帖子了,看起来用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