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最简单,最便宜的220转5V的方案,负载电流大约10MA。体积要小的。谢谢了

楼主(2007-04-29):
求个最简单,最便宜的220转5V的方案,负载电流大约10MA。体积要小的。谢谢了

变压器+78l05可以吗?变压器能做到最小是多少尺寸?

网友:
220AC通过电阻电容降压后,整流,穿个电阻,并个5.1V稳压管

网友:
楼上的朋友,用这种方法,最好要提示风险

网友:
给你一个参考吧!

网友:
警告!这种的方法将会使你的板子带上强电,有很大的风险。

只能在密封的人不能接触的产品上使用。

网友:
10mA可以用电容降压,就是要注意安全

网友:
0.01uf?是不是小点了?能提供多少电流?

网友:
用的是1UF/400V的高压电容,你自己可以计算出要多大的电容。

楼主:
不能用电容降压,没有隔离的吧??过CCC是过不了的

楼主:
用小变压器行吗?要提供5v电压给负载做AD基准电压的
-----此内容被anson于2007-04-29,14:32:37编辑过

网友:
http://www.tianyi-dz.com/bbs/dispbbs.asp?boardID=5&ID=1209&page=2

里面有很多!

可以去看看

网友:
虽然电容可以降压,最好还是用小变压器-〉整流滤波-〉78L05稳压

网友:
想要做基准电源?那要求可能就高了,如果只是当做电源用就可以采用电容降压方式,只是自己注意安全,全桥整流大约电流是60毫安每个微法。注意电容上面要并上泄放电阻(这个非常重要,好多资料说的都不对,都以为这是个增加电流的电阻),实际操作注意安全!不过简单实用。

楼主:
是的,还要做基准电源。

最小的变压器大约是多大

网友:
作基准就用TL431,变压器用电路板上的那种220/9V,用1个10K精密多圈电位器调整输出电压

网友:
想便宜嘛当然用阻容降压了,如果想安全一点,稳定一点就用7535做一个开关电源,我的一个板子3.5X3.5的,可以做到1A

-----此内容被watch1030于2007-04-30,08:55:26编辑过

网友:
上面这个小是小,不过作为基准电源。。。,其实一个小变压器+整流滤波+tl431+电位器也

贵不到哪里,可是精度不是一样的。

网友:
才10MA的啊,都不用什么电容的啦,电阻最便宜。3W的电阻就差不多了。

网友(2012-01-11):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具体的方案拿出来参考下,最近需要这方面的知识,怎么样在可靠的前提下让体积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