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能用在三相逆变器中产生SPWM波形?有没有人做过?求源程序!

楼主(2007-04-29):
avr单片机能用在三相逆变器中产生SPWM波形?有没有人做过?求源程序!

如果全部靠算法实现的话估计是算不过来的阿!

即采用计算的方法寻找三角载波U与参考正弦波的焦点作为开关值的确定SPWM的脉冲宽度,虽然这种看起来行!单片机是算不过来的阿!

能不能用查表的方法做啊?查表做对他的调节范围影响大不?

不知道有没有大侠做过,希望能指导一下阿!给一种好的方法阿!

先谢了啊!!!!!!!!!!!!

网友A:
#include <mega16.h>

#include "sintab.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indexU,indexV,indexW;             //

// Timer 1 溢出中断BOTTOM

interrupt [TIM1_OVF] void timer1_ovf_isr(void)    //改变A相、B相、C相的比较值

{

    if (++indexU==234) indexU=0;

    OCR2=SinTab[AmpU][indexU];

    if (++indexV==234) indexV=0;

    OCR1AL=SinTab[AmpV][indexV];

    if (++indexW==234) indexW=0;

    OCR1BL=SinTab[AmpW][indexW];

}

void start()

{

    indexU=0;

    indexV=78;

    indexW=156;

    PORTD=0x00;

    DDRD=0xf0;

    TCCR2=0x71;

    //FOC2 WGM20 COM21 COM20 WGM21 CS22 CS21 CS20

    //  0 |  1  |  1  |  1  |  0  |  0 |  0 |  1 |

    TCCR1A=0xf1;    //COM1A1|COM1A0|COM1B1|COM1B0|FOC1A|FOC1|WGM11|WGM10|

                    //  1   |   1  |  1   |   1  |  0  |  0 |  0  |  1  |

    TCCR1B=0x01;    //ICNC1 | ICES1|  –   |WGM13 |WGM12|CS12| CS11| CS10|

                    //  0   |   0  |   0  |  0   |  0  |  0 |  0  |  1  |

    TIMSK=0x04;     //|OCIE2|TOIE2|TICIE1|OCIE1A|OCIE1B|TOIE1|OCIE0|TOIE0|

                    //|  0  |  0  |  0   |   0  |  0   |  1  |  0  |  0   |

}

void main(void)

{

    start();

    #asm("sei")       //开中断

    while (1);

}

2007-04-17,19:56:42   资料  邮件         编辑  删除

【10楼】 chy31238

积分:6

派别:

来自:

unsigned char flash SinTab[234]={

127, 130, 133, 136, 139, 142, 145, 148, 152, 155, 158, 160, 163, 166, 169, 172, 175, 178, 180, 183,

186, 188, 191, 194, 196, 199, 201, 203, 206, 208, 210, 212, 214, 216, 218, 220, 222, 223, 225, 227,

228, 230, 231, 232, 233, 235, 236, 237, 237, 238, 239, 240, 240, 241, 241, 241, 242, 242, 242, 242,

242, 242, 241, 241, 241, 240, 240, 239, 238, 237, 237, 236, 235, 233, 232, 231, 230, 228, 227, 225,

223, 222, 220, 218, 216, 214, 212, 210, 208, 206, 203, 201, 199, 196, 194, 191, 188, 186, 183, 180,

178, 175, 172, 169, 166, 163, 160, 158, 155, 152, 148, 145, 142, 139, 136, 133, 130, 127, 124, 121,

118, 115, 112, 109, 106, 102, 99, 96, 94, 91, 88, 85, 82, 79, 76, 74, 71, 68, 66, 63,

60, 58, 55, 53, 51, 48, 46, 44, 42, 40, 38, 36, 34, 32, 31, 29, 27, 26, 24, 23,

22, 21, 19, 18, 17, 17, 16, 15, 14, 14, 13, 13, 13, 12, 12, 12, 12, 12, 12, 13,

13, 13, 14, 14, 15, 16, 17, 17, 18, 19, 21, 22, 23, 24, 26, 27, 29, 31, 32, 34,

36, 38, 40, 42, 44, 46, 48, 51, 53, 55, 58, 60, 63, 66, 68, 71, 74, 76, 79, 82,

85, 88, 91, 94, 96, 99, 102, 106, 109, 112, 115, 118, 121, 124};

2007-04-17,19:59:30   资料  邮件         编辑  删除

【11楼】 chy31238

积分:6

派别:

来自:

用上面的程序即可在PD4,PD5,PD7输出互差120度的三相SPWM

网友:
上面的程序不全吧,我有实现三相spwm的程序,正在想变频

网友:
to:batoom

能否发一份给我。谢谢!!

xieshanghai2008@163.com

网友(2007-06-05):
#include "sintab.h"能否贴出来看看

网友:
发程序的果然是高人

楼主(2007-07-05):
我自己也写了一个,大家看看,已经投入使用了啊!还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include"mega128.h"

#include"yejing.c"

#include"jianpan.c"

#include"delay.h"

#include"chuankou.c"

#include"biao.c"

#pragma regalloc-

register unsigned int temp_a@6;  //固定分配寄存器

register unsigned int temp_b@8;

register unsigned int temp_c@10;

#pragma regalloc+

unsigned char shu=0;

unsigned char temp_tcnt3_h=0xf9;

unsigned char temp_tcnt3_l=0x29;

void jisuan(float w)

{float temp;

unsigned char temp1=0;

unsigned char temp2=0;

unsigned int bao=0;

if(w>=20&&w<45)w=w*1.0025;

else

if(w>=45&&w<65)w=w*1.0055;

else

if(w>=65&&w<70)w=w*1.0065;

else

if(w>=70&&w<80)w=w*1.0075;

else

if(w>=80&&w<90)w=w*1.0083;

else

if(w>=90)w=w*1.0095;

temp=1000000.0/(float)w/60.0/0.0625;

temp=65536.0-temp;

bao=temp;

xianshi(temp,0);

temp1=bao%256;

temp2=bao/256;

while(!(ETIFR&0x04));//等待定时器3的中断

temp_tcnt3_l=temp1;

temp_tcnt3_h=temp2;

}

main()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re_data;

float pinlv=0.0;

unsigned long k=0;

delay_ms(200);

TCCR0=0x19;//工作在CTC模式,为8279提供工作频率

OCR0=0x02;

DDRD.0=0;

PORTD.0=1;

MCUCR|=0xc0;//外部存储器使能

XMCRA|=0x0e;//在写入外部存储器的时候就可以等待两个时钟周期

lcd_reset();

init_8279();

PORTD.1=1;

DDRD.1=0;

for(i=0;i<11;i++)lcd_chinese(0,4+2*i,i);

lcd_chinese(3,0,15);

lcd_chinese(3,2,16);

lcd_word(4,4,26);

DDRB=0xff;

TCCR1A=0xff;//三个比较器在比较匹配的时候置位//工作在10位快速PWM

TCCR1B=0x09;

TIMSK|=0x04;//定时器1的溢出中断使能

OCR1A=0xff;

TCCR3A=0x00;//定时器3工作在普通定时模式

TCCR3B=1;//定时器3不需要分频

ETIMSK|=0x04;//定时器3溢出中断使能

#asm("sei")

jisuan(50.0);

while(1)

{

  if(PIND.1)

  {send_8279_com(0x40);        //读键盘的0地址里面的键值

   key=read_8279_data();

   for(k=0;k<19;k++)if(key==keybord[k])break;

   if(k==18){jisuan(pinlv);pinlv=0;k=0;}

   pinlv=pinlv*10;

   pinlv+=k;

   xianshi8279(pinlv,0);

   }

  }

}

#pragma savereg-  //屏蔽在中端中压栈

interrupt [15] void int11()

{#asm

push r30

out 0x2B,R7   //OCR1A=temp_a;

out 0x2A,R6

out 0x29,R9   //OCR1B=temp_b;

out 0x28,R8

STS  121,R11  //OCR1C=temp_c;

STS  120,R10

#endasm

TIMSK&=0xFB;

#asm

pop r30

#endasm

}

#pragma savereg+

interrupt [30] void int33()

{TCNT3H=temp_tcnt3_h;

TCNT3L=temp_tcnt3_l;

shu++;

if(shu==60)shu=0;

temp_a=512+spwm_biao_60_a[shu];

temp_b=512+spwm_biao_60_b[shu];

temp_c=512+spwm_biao_60_c[shu];

TIMSK|=0x04;

}

楼主:
xzyang

的那个程序不能变频的!

楼主:
我发的那个程序在10-150Hz的变化范围内频率精度可以达到0.1%左右!

楼主:
大家要是有什么好的新的算法,拿出来交流的啊!

网友:
hushaoxin

发程序 不如发思路

呵呵

网友(2008-06-22):
好东西,等有空了研究研究这个东西

网友:
三相变频用SVPWM吧。使用vf+svpwm即可。参考AVR494。
我看了一下原理,用vb模拟了一下波形,很简单就出来了。
用到单片机上面运算量也不大。

SVPWM波形 (原文件名:SVPWM.jpg)

网友:
SVPWM波形,使用双斜坡模式,三角波上升、下降都设定一次的话没有必要,而且在avr上面也很难实现。直接在正弦波上取点即可,或者用等面积法取点。其实出来都差不多,至少在16bit字长上相差不大。如果载波频率比较高的话,单片机使用率很高的。普通逆变上面用20khz载频,大功率用10k以上。单片机需要在每个中断中计算并更新PWM占空比,所以中断部分需要用尽一切办法提高速度!而且还要测试实时性怎么样。

网友(2009-02-20):
to:batoom 你好,我是个新手,正做这方面的工作,
能否也发一份‘avr单片机能用在三相逆变器中产生SPWM波形‘和硬件电路图给我。万分感谢!! !zhch_85@126.com

网友:
顶!
赞同 "发程序 不如发思路"

网友:
MARK!希望楼主能提供更为详细的资料。

网友(2009-07-20):
真是个高人 记号

网友(2009-09-23):
这是我用仙童IGBT实现的一个,
应该说实现交-直-交,调频也可以。
烧了两个模块后没继续了。
这是输出电压的波形,很勉强。。。。

网友:
要生成SPWM最好要有三对互补输出的PWM管脚,AVR的AT90PWM3应该可以。

网友:
好东西,应该置酷

网友(2009-12-22):
标记一下,有用到的时候

楼主:
30楼的波形不是勉强,完全是没有搞好啊

网友:
注意看一下30楼输出的逆变交流频率是 4.808khz!
不是没有搞好,而是没办法搞好----就凭AVR

网友:
如果是三相50HZ左右,波形可以很好

网友(2010-03-28):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那个表格如何生成的?能否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http://www.baidu.com/s?bs=%B5%A5%C6%AC%BB%FA%D5%FD%CF%D2%B2%A8%B9%A4%BE%DF&f=8&wd=%B5%A5%C6%AC%BB%FA%D5%FD%CF%D2%B2%A8%BC%C6%CB%E3%B9%A4%BE%DF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现在也在写PWM生成正弦波的程序,用示波器观察后发现波形有点像,但不对,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能否把你的程序发我一份作参考,谢谢!

我的邮箱:qaz10126@qq.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你那个子程序有用到浮点数啊?好像AVR不支持浮点数啊?另外那个算法不太理解,下面的系数是怎么回事?请解答一下,非常感谢!!
if(w>=20&&w<45)w=w*1.0025;
else
if(w>=45&&w<65)w=w*1.0055;
else
if(w>=65&&w<70)w=w*1.0065;
else
if(w>=70&&w<80)w=w*1.0075;
else
if(w>=80&&w<90)w=w*1.0083;
else
if(w>=90)w=w*1.0095;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而且在网上找了一个正弦波样本表生成工具,很好用的,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
请教;载波频率不变,改变正弦波频率的同时正弦波幅值也改变了,谁知道这是为什么?如何做到改变正弦波频率的同时正弦波幅值不变呢?

网友(2010-06-22):
1楼的你的程序能编译过??AmpU就没有定义过..要不就是删了一大段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D:
注意看一下30楼输出的逆变交流频率是 4.808khz!
不是没有搞好,而是没办法搞好----就凭avr

哈哈,搞好了的一大把,自己去搜搜,M16,M8的都有。。。。不要说AVR我还在外国网站见过2051搞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跟着王老师做逆变的胡绍新吧?我也正在做逆变器

网友(2010-10-14):
两块avr就可以了~~~效果不错~~

网友(2011-12-21):
值得借鉴谢了

网友:
最近正在学这个..借鉴一下

网友(2012-07-07):
引用 网友A:
#include

#include "sintab.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太爱你了哈哈,太感谢了

网友(2012-08-24):
标记一下先

网友(2013-08-19):
avr这速度就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