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1602液晶,有3.3v工作的吗?

楼主(2007-04-29):
网上找了一下,都是5v的。

常用的12832,12864工作电压是多少?有DX知道吗。

网友:
12864有3V版本

网友:
w我也需要LCD1602 3.3V的屏幕做MP3用!

楼主:
看样子,只能买阿莫的3310来用了。

网友:
有,我现在用的就是1602的,3.3V供电,4.5V背光。

网友:
看看小日本ELM网上的资料,它仅用一片门电路实现3.3V的1602

网友(2007-12-30):
www.oppod.com上有

网友A:
1602 5V供电IO 3.3没有问题

网友B(2013-05-26):
引用 网友A:
1602 5V供电IO 3.3没有问题

3.3V驱动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3.3V驱动没问题的?

没问题,用过很多,可以看手册确认

网友:
其实是有几个电阻配置下就变成3V3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