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驱动直流步进电机时如何确定斩波频率和电压

楼主(2007-04-30):
请问在驱动直流步进电机时如何确定斩波频率和电压,例如12V,1A的步进电极.它的斩波频率如何计算,参考电压又应该是多少.
-----此内容被hellolicao于2007-04-30,10:21:05编辑过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采样电阻的啊,参考电压=I*Rsense

暂波频率是20khz

但是我上次的驱动器用20khz的时候有音频噪音,后来把频率提高到40-60khz就没有了

楼主:
斩波频率是20khz,这是固定的吗.如果不是固定的那是如何计算的.
-----此内容被hellolicao于2007-04-30,13:13:41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