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机器人用的舵机中的直流电机控制问题。

楼主(2007-04-30):
现在的人型机器人上用的都是SERVO,我拆开了一个,里边是一个有刷的直流电机,用电位器做位置检测。

  我现在不明白的是,要把电机控制到一定的角度,而且电机有转矩输出,是不是电机一直在正转、反转之间来回的换呀?

楼主:
顶,知道的说一下

网友:
我也好想知道.那位知的讲一下.发个舵机的控制程序看看

谢谢!!!!!!!!!!!

楼主:
我想应该是在前、后还回的换,不过那样的话不是在摇摆了吗?

网友:
加上负载应该就是向阻止负载运动的方向施加力,也就是有电流但不转动。

楼主:
有没能做过这个控制的讲一讲?

网友:
看来大家学自控没有学好呀.

在定位点是有1段距离马达是不会动的.

按输入信号来计算的话,有效的范围是1000-2000微秒,转动角度是90度.然后模拟舵机大概有8微秒的是死区,数码舵机的话就1-2微秒(所谓数码舵机就是用单片机控制的)

接近死区时候的输出也是很小的.

就这么简单了.

舵机这东西的机械效率只有50%左右,所以在定位点,是不用来回切换的,单单机械自己的阻力就够维持了.如果外力太大,那是会产生个扭力抵抗的,大小就看离开死点的绝对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