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问你个宏定义的问题

楼主(2007-04-30):
#define _ALTERNATE_GETCHAR_

请问马老师这种宏定义是甚么意思?

我没见过1

网友:
这种使用主要用于控制编译器的工作,举个例子:

#define _DEBUG_  1

.......

#ifdef _DEBUG_

    print (PORTA);

#endif

......

如果程序需要调试的话,就定义_DEBUG_ ,这样编译器在编译过程中将把语句print包括进来,他的作用是将PORTA口数据输出,作为调试时观察和查看结果使用。

调试完成后,print语句不需要了,就只要把第一条的定义语句注释掉,然后重新编译,此时该语句就相当不存在了。而不需要把print语句删除掉。这样的用法可以减少程序改动,是专业程序员经常使用的方法。

楼主:
马老师,非常感谢你的认真细致回答!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

  但我还有点疑问:这样的定义是不是一定要在两头加“-”?

如:#define _DEBUG_

难道:#define DEBUG 这样就不行吗?

网友:
#define DEBUG

从语法也是可以的。但作者可能用_DEBUG_这种形式表明这是 控制编译 指令,方便阅读修改,只是一种习惯。

编程有习惯和效率问题。如果初学C的话可以不用太关注,在学到要会用

void (function *)() 这种指针后,

建议去网上搜索一下C语言编程规范来看看,会对日后的编程大有好处。

自己感觉 C 不学个2-3年是学不精的。楼主加油咯。

楼主:
多谢多谢!

看来我还有很多路要走,不过我会努力的!

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并提出宝贵的建议!

网友:
3楼的回答是正解。支持一下。

楼主:
谢谢马老师,谢谢draaph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