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美国人的电机限位控制

楼主(2007-04-30):
看美国人的电机限位控制,我们一般多用限位开关控制接触器回路,他们用限位开关直接串在电机回路里,只要上面并一个二极管。请大家谈谈二种控制的优缺点。

网友:
应该是根据电机的功率,还有开关的触点电流来决定采用什么电路的。

网友:
车库门就是这样的

楼主:
如果限位开关就在电机附近的话,控制比用限位开关控制接触器连线要短很多。当然要增加二个二极管的成本,如果电机的工作电流很大的话,二极管的代价是比较大的。

网友:
这样控制,过冲小,控制可靠,当然国内用来控制接触器回路应该是基于限位开关好选型,成本可降低,但安全性上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