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Studio 中的断点设置会影响程序的运行,如何解决?

楼主(2007-05-01):
马老师,您好。

我的程序在运行中有时会受到断点(breakpoint)设置的影响,有时候又不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还有一次,在我写的一个程序中,我取消断点,结果运行的时候它还会按照以前有断点的位置停止,就好象有了记忆功能似的。

您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会遇到的,但我是设定的。如设置一句指令处为断点,在第5次执行该断点语句时中断。

如果你没有设定过这样性质的断点,而且删除断点后还存在,可能是由于你的设置操作中的失误,或仿真软件系统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