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写的单片机发送数据让电脑显示程序,是通过PS2来通信的

楼主(2007-05-01):
这是我写的程序,我想显示一个a字,我先发a的通码给电脑,接着发0XFF和a的断码给电脑,为什么电脑不显示a,还有我一动一下鼠标就报警!请问为什么,是不是我的程序不对,请各位指教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delay.h>

#include <avr/signal.h>

#include <stdio.h>

unsigned char del_1,key_data,key_down;

//本程序想在电脑上显示a字符,发送流程是先发送A的通码,再发0XFF,接着发A的断码,请问我这样做对吗?PB0接CLK  PB7接DATA

int main(void)

  {

    DDRB=0X00;

        DDRC=0X00;   //PC  IN

        PORTC=0XFF;

        while(1)

         {

       while(1)

         {

           recheck:

               DDRB=0X00;

               while((PINB&0X01)!=0X00);   //判断CLK是否为LOW

                   _delay_us(50);

                   if((PINB&0X01)!=0X01)//判断CLK是否为HIGH

                    goto  recheck;

                    while((PINB&0X80)!=0X80) goto  recheck; //判断DATA是否为HIGH

                     _delay_us(20);      //0

                         DDRB=0X81;

                         PORTB&=~_BV(PB7);

                         _delay_us(20);

                         PORTB&=~_BV(PB0);

                         _delay_us(40);

                         PORTB|=_BV(PB0);

                         _delay_us(20);

                         DDRB=0X00;

                         while((PINB&0X80)!=0X80) goto  recheck;

                     _delay_us(20);

                         DDRB=0X81;

                         PORTB&=~_BV(PB7);

                         _delay_us(20);

                         PORTB&=~_BV(PB0);

                         _delay_us(40);

                         PORTB|=_BV(PB0);

                         _delay_us(20);

                         DDRB=0X00;

                         while((PINB&0X80)!=0X80) goto  recheck;

                     _delay_us(20);

                         DDRB=0X81;

                         PORTB&=~_BV(PB7);

                         _delay_us(20);

                         PORTB&=~_BV(PB0);

                         _delay_us(40);

                         PORTB|=_BV(PB0);

                         _delay_us(20);

                         DDRB=0X00;

                         while((PINB&0X80)!=0X80) goto  recheck;

                     _delay_us(20);

                         DDRB=0X81;

                         PORTB&=~_BV(PB7);

                         _delay_us(20);

                         PORTB&=~_BV(PB0);

                         _delay_us(40);

                         PORTB|=_BV(PB0);

                         _delay_us(20);

                         DDRB=0X00;

                         while((PINB&0X80)!=0X80) goto  recheck;

                     _delay_us(20);    //1

                         DDRB=0X81;

                         PORTB|=_BV(PB7);

                         _delay_us(20);

                         PORTB&=~_BV(PB0);

                         _delay_us(40);

                         PORTB|=_BV(PB0);

                         _delay_us(20);

                         DDRB=0X00;

                         while((PINB&0X80)!=0X80) goto  recheck;

                     _delay_us(20);    //1

                         DDRB=0X81;

                         PORTB|=_BV(PB7);

                         _delay_us(20);

                         PORTB&=~_BV(PB0);

                         _delay_us(40);

                         PORTB|=_BV(PB0);

                         _delay_us(20);

                         DDRB=0X00;

                         while((PINB&0X80)!=0X80) goto  recheck;

                     _delay_us(20);    //1

                         DDRB=0X81;

                         PORTB|=_BV(PB7);

                         _delay_us(20);

                         PORTB&=~_BV(PB0);

                         _delay_us(40);

                         PORTB|=_BV(PB0);

                         _delay_us(20);

                         DDRB=0X00;

                         while((PINB&0X80)!=0X80) goto  recheck;

                     _delay_us(20);    //1

                         DDRB=0X81;

                         PORTB|=_BV(PB7);

                         _delay_us(20);

                         PORTB&=~_BV(PB0);

                         _delay_us(40);

                         PORTB|=_BV(PB0);

                         _delay_us(20);

                         DDRB=0X00;

                         while((PINB&0X80)!=0X80) goto  recheck;//0

                     _delay_us(20);

                         DDRB=0X81;

                         PORTB&=~_BV(PB7);

                         _delay_us(20);

                         PORTB&=~_BV(PB0);

                         _delay_us(40);

                         PORTB|=_BV(PB0);

                         _delay_us(20);

                         DDRB=0X00;

                         while((PINB&0X80)!=0X80) goto  recheck;

                     _delay_us(20);    //1

                         DDRB=0X81;

                         PORTB|=_BV(PB7);

                         _delay_us(20);

                         PORTB&=~_BV(PB0);

                         _delay_us(40);

                         PORTB|=_BV(PB0);

                         _delay_us(20);

                         DDRB=0X00;

                         while((PINB&0X80)!=0X80) goto  recheck;

                     _delay_us(20);    //1

                         DDRB=0X81;

                         PORTB|=_BV(PB7);

                         _delay_us(20);

                         PORTB&=~_BV(PB0);

                         _delay_us(40);

                         PORTB|=_BV(PB0);

                         _delay_us(20);

                         DDRB=0X00;

                         _delay_ms(50);

                         while((PINB&0X80)!=0X80) goto  recheck;

                     _delay_us(20);    //1

                         DDRB=0X81;

                         PORTB|=_BV(PB7);

                         _delay_us(20);

                         PORTB&=~_BV(PB0);

                         _delay_us(40);

                         PORTB|=_BV(PB0);

                         _delay_us(20);

                         DDRB=0X00;

                         while((PINB&0X80)!=0X80) goto  recheck;

                     _delay_us(20);    //1

                         DDRB=0X81;

                         PORTB|=_BV(PB7);

                         _delay_us(20);

                         PORTB&=~_BV(PB0);

                         _delay_us(40);

                         PORTB|=_BV(PB0);

                         _delay_us(20);

                         DDRB=0X00;

                         while((PINB&0X80)!=0X80) goto  recheck;

                     _delay_us(20);    //1

                         DDRB=0X81;

                         PORTB|=_BV(PB7);

                         _delay_us(20);

                         PORTB&=~_BV(PB0);

                         _delay_us(40);

                         PORTB|=_BV(PB0);

                         _delay_us(20);

                         DDRB=0X00;

                         while((PINB&0X80)!=0X80) goto  recheck;

                     _delay_us(20);    //1

                         DDRB=0X81;

                         PORTB|=_BV(PB7);

                         _delay_us(20);

                         PORTB&=~_BV(PB0);

                         _delay_us(40);

                         PORTB|=_BV(PB0);

                         _delay_us(20);

                         DDRB=0X00;

                    while((PINB&0X80)!=0X80) goto  recheck; //判断DATA是否为HIGH

                     _delay_us(20);      //0

                         DDRB=0X81;

                         PORTB&=~_BV(PB7);

                         _delay_us(20);

                         PORTB&=~_BV(PB0);

                         _delay_us(40);

                         PORTB|=_BV(PB0);

                         _delay_us(20);

                         DDRB=0X00;

                         while((PINB&0X80)!=0X80) goto  recheck;

                     _delay_us(20);

                         DDRB=0X81;

                         PORTB&=~_BV(PB7);

                         _delay_us(20);

                         PORTB&=~_BV(PB0);

                         _delay_us(40);

                         PORTB|=_BV(PB0);

                         _delay_us(20);

                         DDRB=0X00;

                         while((PINB&0X80)!=0X80) goto  recheck;

                     _delay_us(20);

                         DDRB=0X81;

                         PORTB&=~_BV(PB7);

                         _delay_us(20);

                         PORTB&=~_BV(PB0);

                         _delay_us(40);

                         PORTB|=_BV(PB0);

                         _delay_us(20);

                         DDRB=0X00;

                         while((PINB&0X80)!=0X80) goto  recheck;

                     _delay_us(20);

                         DDRB=0X81;

                         PORTB&=~_BV(PB7);

                         _delay_us(20);

                         PORTB&=~_BV(PB0);

                         _delay_us(40);

                         PORTB|=_BV(PB0);

                         _delay_us(20);

                         _delay_us(50);

                         DDRB=0X00;

                         while((PINB&0X80)!=0X80) goto  recheck;

                     _delay_us(20);    //1

                         DDRB=0X81;

                         PORTB|=_BV(PB7);

                         _delay_us(20);

                         PORTB&=~_BV(PB0);

                         _delay_us(40);

                         PORTB|=_BV(PB0);

                         _delay_us(20);

                         DDRB=0X00;

                    while((PINB&0X80)!=0X80) goto  recheck; //判断DATA是否为HIGH

                     _delay_us(20);

                         DDRB=0X81;

                         PORTB&=~_BV(PB7);

                         _delay_us(20);

                         PORTB&=~_BV(PB0);

                         _delay_us(40);

                         PORTB|=_BV(PB0);

                         _delay_us(20);

                         DDRB=0X00;

                         while((PINB&0X80)!=0X80) goto  recheck;

                     _delay_us(20);

                         DDRB=0X81;

                         PORTB&=~_BV(PB7);

                         _delay_us(20);

                         PORTB&=~_BV(PB0);

                         _delay_us(40);

                         PORTB|=_BV(PB0);

                         _delay_us(20);

                         DDRB=0X00;

                         while((PINB&0X80)!=0X80) goto  recheck;

                     _delay_us(20);    //1

                         DDRB=0X81;

                         PORTB|=_BV(PB7);

                         _delay_us(20);

                         PORTB&=~_BV(PB0);

                         _delay_us(40);

                         PORTB|=_BV(PB0);

                         _delay_us(20);

                         DDRB=0X00;

                         while((PINB&0X80)!=0X80) goto  recheck;

                     _delay_us(20);    //1

                         DDRB=0X81;

                         PORTB|=_BV(PB7);

                         _delay_us(20);

                         PORTB&=~_BV(PB0);

                         _delay_us(40);

                         PORTB|=_BV(PB0);

                         _delay_us(20);

                         DDRB=0X00;

                         _delay_ms(50);

                         while((PINB&0X80)!=0X80) goto  recheck;

                     _delay_us(20);    //1

                         DDRB=0X81;

                         PORTB|=_BV(PB7);

                         _delay_us(20);

                         PORTB&=~_BV(PB0);

                         _delay_us(40);

                         PORTB|=_BV(PB0);

                         _delay_us(20);

                         DDRB=0X00;

                    while((PINB&0X80)!=0X80) goto  recheck; //判断DATA是否为HIGH

                     _delay_us(20);    //1

                         DDRB=0X81;

                         PORTB|=_BV(PB7);

                         _delay_us(20);

                         PORTB&=~_BV(PB0);

                         _delay_us(40);

                         PORTB|=_BV(PB0);

                         _delay_us(20);

                         DDRB=0X00;

                    while((PINB&0X80)!=0X80) goto  recheck; //判断DATA是否为HIGH

                     _delay_us(20);    //1

                         DDRB=0X81;

                         PORTB|=_BV(PB7);

                         _delay_us(20);

                         PORTB&=~_BV(PB0);

                         _delay_us(40);

                         PORTB|=_BV(PB0);

                         _delay_us(20);

                         DDRB=0X00;

                    while((PINB&0X80)!=0X80) goto  recheck; //判断DATA是否为HIGH

                     _delay_us(20);    //1

                         DDRB=0X81;

                         PORTB|=_BV(PB7);

                         _delay_us(20);

                         PORTB&=~_BV(PB0);

                         _delay_us(40);

                         PORTB|=_BV(PB0);

                         _delay_us(20);

                         DDRB=0X00;

                    while((PINB&0X80)!=0X80) goto  recheck; //判断DATA是否为HIGH

                     _delay_us(20);

                         DDRB=0X81;

                         PORTB&=~_BV(PB7);

                         _delay_us(20);

                         PORTB&=~_BV(PB0);

                         _delay_us(40);

                         PORTB|=_BV(PB0);

                         _delay_us(20);

                         DDRB=0X00;

                    while((PINB&0X80)!=0X80) goto  recheck; //判断DATA是否为HIGH

                     _delay_us(20);

                         DDRB=0X81;

                         PORTB&=~_BV(PB7);

                         _delay_us(20);

                         PORTB&=~_BV(PB0);

                         _delay_us(40);

                         PORTB|=_BV(PB0);

                         _delay_us(20);

                         DDRB=0X00;

                         while((PINB&0X80)!=0X80) goto  recheck;

                     _delay_us(20);    //1

                         DDRB=0X81;

                         PORTB|=_BV(PB7);

                         _delay_us(20);

                         PORTB&=~_BV(PB0);

                         _delay_us(40);

                         PORTB|=_BV(PB0);

                         _delay_us(20);

                         _delay_ms(1000);

         }

     }

  }

楼主:
希望哪位高手给点建议!好急啊!

网友:
为什么要发0xff?

楼主:
搞错,是发0XF0,我不知道啊,我以为要发给电脑要发字符的通码后和0XF0加断码后电脑才能显示,请问怎样发才对呢?你有例子共享吗?谢谢

楼主:
好急啊,自己顶一下!

网友:
很多人看到这样程序就不想去分析了,先把代码优化一下,可能解答的人就多些了。

网友:
是不是学汇编过来的呀。

楼主:
我什么都不学好就过来啦!

因为之前没写过PS2这方面的,所以就用最笨的办法写的,希望大家给实在点的帮助!其他话少说点!

网友:
没时间仔细看程序,不过有几点请注意:

1. PS2的键盘发送程序是要有回应的。

接收程序比较好做,因为只需要接收相应的通断码,

发送程序做起来难,因为系统本身是一个SLAVE从机,要回应HOST主机的命令。

也就是说,刚上电时,如果没有对HOST主机的发问做正确的应答,就是没有握手成功,主机当从机为不存在,因此也拒绝接受任何通断码。

2. CLOCK 和 DATA两根线,连接主机时最好中间串入电阻(例如100欧),以防同时通信冲突,造成短路(特别对于AVR的推挽式输出I/O口)。

网友:
好多goto啊,想起以前用汇编的时候。

楼主:
我的键盘是在电脑驱动了一个完好的键盘后,拔掉掉原先那个键盘,插入自己的键盘进行调试,这样可以吗?还有请问是不是接受了电脑发过来的数据后,键盘都反回0XFA给电脑就可以啦!

楼主:
这是我现在整理后的程序,希望fhqmc 有空的话看看,看看我这样来读电脑发过来的数据对吗?我这样发送数据给电脑对吗?我自己做的键盘不是和电脑一起启动的,是电脑和另一个键盘启动后,我拔掉它插上去调试的,这样可以吗?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delay.h>

#include <avr/signal.h>

#include <stdio.h>

//#define 时钟线  PB0

//#define 数据线  PB7

unsigned char del_1,key_data,key_down,got,se_data,key,key_;

void send_0(void)    //发送启事位

  {

        DDRB|=_BV(PB7);

        DDRB|=_BV(PB0);

        PORTB&=~_BV(PB7);

        _delay_us(20);

        PORTB&=~_BV(PB0);

        _delay_us(40);

        PORTB|=_BV(PB0);

        _delay_us(20);

        DDRB&=~_BV(PB7);

         if((PINB&0x80)==0x00) //发完一个位后判断数据线是否为底,否--继续发送

            got=1;

  }

void send_1(void)    //发送结束位

  {

        DDRB|=_BV(PB7);

        DDRB|=_BV(PB0);

        PORTB|=_BV(PB7);

        _delay_us(20);

        PORTB&=~_BV(PB0);

        _delay_us(40);

        PORTB|=_BV(PB0);

        _delay_us(20);

        DDRB&=~_BV(PB7);

         if((PINB&0x80)==0x00) //发完一个位后判断数据线是否为底,否--继续发送

            got=1;

  }

void send(unsigned char dat_sent)

  {

  char fg_i;

  for(fg_i=0;fg_i<8;fg_i++)

   {

        DDRB|=_BV(PB7);

        DDRB|=_BV(PB0);

    if(dat_sent&0x80)

        PORTB|=_BV(PB7);

        else

        PORTB&=~_BV(PB7);

        _delay_us(20);

        PORTB&=~_BV(PB0);

        _delay_us(40);

        PORTB|=_BV(PB0);

        _delay_us(20);

         dat_sent<<=1;

        DDRB&=~_BV(PB7);

         if((PINB&0x80)==0x00) //发完一个位后判断数据线是否为底,否--继续发送

          {

            got=1;  //发完一个位后判断数据线是否为低标志位

        fg_i=9;

          }

        }

  }

void on_of(unsigned char jiou)    //发送奇偶位

  {

    unsigned char fh,fg;

        for(fh=0;fh<8;fh++)

          {

            if(jiou&0x80)

                  fg++;

            jiou<<=1;

          }

          if(fg%2==1)  send_0();

          else send_1();

  }

void send_yda(unsigned char dat_fa)   //应答电脑回复0xfa数

  {

  char fg_i;

  for(fg_i=0;fg_i<8;fg_i++)

   {

        DDRB|=_BV(PB7);

        DDRB|=_BV(PB0);

    if(dat_fa&0x80)

        PORTB|=_BV(PB7);

        else

        PORTB&=~_BV(PB7);

        _delay_us(20);

        PORTB&=~_BV(PB0);

        _delay_us(40);

        PORTB|=_BV(PB0);

        _delay_us(20);

         dat_fa<<=1;

        DDRB&=~_BV(PB7);

         if((PINB&0x80)==0x00)   //发完一个位后判断数据线是否为低,否--继续发送

          {

            got=1;     //发完一个位后判断数据线是否为低标志位

        fg_i=9;

          }

        }

  }

void read_data(void)     //接收电脑发过来的数据,数据忽略

   {

     unsigned char ten;

          for(ten=0;ten<10;ten++)

            {

                  _delay_us(20);

              DDRB|=_BV(PB0);

                  PORTB&=~_BV(PB0);

                  _delay_us(40);

             PORTB|=_BV(PB0);

                  _delay_us(20);

                }

   }

SIGNAL(SIG_OVERFLOW0)

     {

           TCNT0=0X00;

           if(((PINC&0x80)==0x00)&&(key_==0))

             {

           key_down=1;

                   key_=1;

                   se_data=0x1c;

                 }

           if(((PINC&0x80)==0x80)&&(key_==1))

             {

           key_down=2;

                   key_=0;

                 }

           if(((PINC&0x40)==0x00)&&(key_==0))

             {

           key_down=1;

                   key_=2;

                   se_data=0x32;

                 }

           if(((PINC&0x40)==0x40)&&(key_==2))

             {

           key_down=2;

                   key_=0;

                 }

           if(((PINC&0x20)==0x00)&&(key_==0))

             {

           key_down=1;

                   key_=3;

                   se_data=0x21;

                 }

           if(((PINC&0x20)==0x20)&&(key_==3))

             {

           key_down=2;

                   key_=0;

                 }

           if(((PINC&0x10)==0x00)&&(key_==0))

             {

           key_down=1;

                   key_=4;

                   se_data=0x23;

                 }

           if(((PINC&0x10)==0x10)&&(key_==4))

             {

           key_down=2;

                   key_=0;

                 }

     }

//本程序想在电脑上显示a字符,发送流程是先发送a的通码,再发0xff,接着发a的断码,请问我这样做对吗?PB0接clk  PB7接data

int main(void)

  {

    DDRB=0x00;

        PORTB=0XFF;

        DDRC=0x00;   //pc  in

        PORTC=0xff;

        TIMSK=0x02;//允许溢出中断

    TCNT0=0X00;//初值为0

     TCCR0=2;//使用64分频

     SREG=0x80;//开全中断

        while(1)

         {

       while(1)

         {

           recheck:

                   if(key_down==1)

                   {

              DDRB&=~_BV(PB0);

               while((PINB&0x01)!=0x00);   //判断clk是否为low

                   _delay_us(50);

                   while((PINB&0x01)!=0x01) //判断clk是否为high  否--等待

                   goto  recheck;

              DDRB&=~_BV(PB7);

                    if((PINB&0x80)!=0x80) goto read; //判断data是否为high

                     _delay_us(20);      //0

                         send_0();           //启示位

                         if(got==1)

                          {

                            got=0;

                            goto  read;

                          }

                         // se_data=0x1c;

                         send(se_data);  //发a字符

                         if(got==1)

                          {

                            got=0;

                            goto  read;

                          }

                         on_of(se_data);  //奇偶位

                         if(got==1)

                          {

                            got=0;

                            goto  read;

                          }

                         send_1();  //结束位

                         if(got==1)

                          {

                            got=0;

                            goto  read;

                          }

            }

          else if(key_down==2)

                   {

                         //se_data=0xf0;

                   _delay_ms(30);

                   recheck1:

              DDRB&=~_BV(PB0);

               while((PINB&0x01)!=0x00);   //判断clk是否为low

                   _delay_us(50);

                   while((PINB&0x01)!=0x01)//判断clk是否为high  否--等待

                   goto  recheck1;

              DDRB&=~_BV(PB7);

                    if((PINB&0x80)!=0x80) goto read; //判断data是否为high

                            goto  read;

                     _delay_us(20);      //0

                         send_0();    //启示位

                         if(got==1)

                          {

                            got=0;

                            goto  read;

                          }

                         send(0xf0);  //发a字符

                         if(got==1)

                          {

                            got=0;

                            goto  read;

                          }

                         on_of(se_data);  //奇偶位

                         if(got==1)

                          {

                            got=0;

                            goto  read;

                          }

                         send_1();  //结束位

                         if(got==1)

                          {

                            got=0;

                            goto  read;

                          }

                         //se_data=0x1c;   //发送A的断码

                   _delay_ms(30);

                   recheck2:

              DDRB&=~_BV(PB0);

               while((PINB&0x01)!=0x00);   //判断clk是否为low

                   _delay_us(50);

                   while((PINB&0x01)!=0x01)

                      goto recheck2;

              DDRB&=~_BV(PB7);

                    if((PINB&0x80)!=0x80) goto read; //判断data是否为high

                            goto  read;

                     _delay_us(20);      //0

                         send_0();    //启示位

                         if(got==1)

                          {

                            got=0;

                            goto  read;

                          }

                         send(se_data);  //发a字符

                         if(got==1)

                          {

                            got=0;

                            goto  read;

                          }

                         on_of(se_data);  //奇偶位

                         if(got==1)

                          {

                            got=0;

                            goto  read;

                          }

                         send_1();  //结束位

                         if(got==1)

                           {

                             got=0;

                                }

                   _delay_ms(30);

                  goto  recheck;

                   }

                read:                 //键盘读数据

              DDRB&=~_BV(PB0);

                   while((PINB&0x01)!=0x01);//判断clk是否为high  否--等待

                         read_data();     //读十位数据

              DDRB&=~_BV(PB7);

                         while((PINB&0x80)!=0x80)  //判断数据线是否还为低,保持时钟信号

                           {

                           DDRB=0XFF;

                  _delay_us(20);

                  PORTB&=~_BV(PB0);

                  _delay_us(40);

             PORTB|=_BV(PB0);

                  _delay_us(20);

                           }

              DDRB&=~_BV(PB0);

               while((PINB&0x01)!=0x00);   //判断clk是否为low

                   _delay_us(50);

                   while((PINB&0x01)!=0x01);//判断clk是否为high   否--等待

              DDRB&=~_BV(PB7);

                    if((PINB&0x80)!=0x80)

                         if(got==1)

                          {

                            got=0;

                            goto  read;

                          }

                      se_data=0xfa;

                     _delay_us(20);      //0

                         send_0();    //启示位

                         if(got==1)

                          {

                            got=0;

                            goto  read;

                          }

                         send(se_data);  //发a字符

                         if(got==1)

                          {

                            got=0;

                            goto  read;

                          }

                         on_of(se_data);  //奇偶位

                         if(got==1)

                          {

                            got=0;

                            goto  read;

                          }

                         send_1();  //结束位

                         if(got==1)

                           {

                             key=0;

                             goto  recheck;

                           }

         }

     }

  }

网友:
我不太懂这个通讯协议,不过说点意见:如果是USB口键盘,什么时候插上都可以使用。但是PS2口的,如果开机时没有插上,或中途断电了,再插上,好象就不能使用了。楼主是不是注意下这个问题。

网友:
PS2接口原本并不支持热插拔。不过按网上流传的PS2中文资料来看,如果PS2设备拔下又插上,WINDOWS会主动尝试重连的。

建议换PS2-USB线进行初步调试,OK之后,再插电脑主板原生的PS2口。

网友(2008-02-29):
代码有这么多么?看得眼睛都花了。我以前写过一个,好像就不到100行而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