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新家临时改用手机GPRS上网,好慢啊!

楼主(2007-05-01):
目前打开QQ程序会死掉线程,foxmail不能收发邮件,163、126的网页收发也不能登陆,请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二。据说是用的随E行软件不行,要换另一个软件。

网友:
手机上网很不稳定的,上了以后要更改相关设置,具体的你可以到网上搜下,比较容易找到。建议不要上,我上了,打开sina,等了半天,结果无法打开,又测试了其他网叶,还是等了半天,最后大部分打不开,这还不算,第二天竟然发短信告诉我要扣掉6块!强钱啊。。。

网友:
我以前用过移动的GPRS包月不限流,200元/月

连接速度大约。。。比33.6K的那个时代还差。。。3个月就退了

网友:
我用的还好呀 20元/月,不收漫游费,上QQ用代理IP:10。0。0。172 唯一不好就是不能上邮箱

网友:
我也在用 ,包月20

没有实用价值的,我只聊qq的,还有上21ic上用flashget下载个芯片资料也算可以

网友:
手机想上163可以用手机登录wap.163.com

网友:
速度慢是因为打开的图片太多了,设置下IE要好点,我平常打开taobao都没问题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