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00m长度的平行电缆(紧靠在一起的)分布电容值约多少?

楼主(2007-05-02):
如题!

网友:
难说,和导线直径、导线间距有关系的

网友:
用RF的方法去分析,考虑特征阻抗。

网友:
被传输信号的波长远大于线路长度时,特征阻抗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参数。

楼主:
没有那么麻烦了,这个线用来跑DALLAS单总线通信协议,我想主要应该是分布电容的影响吧!

另外实际测量结果:100m线电容约17000p,这个数准吗(我用的电容表很破的,感觉精度不会好哪去)?

我做的实验模拟加了33000p的电容并到数据线上还能准确读回数据,不知这样的效果在现场能工作起来不? 麻烦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下!
-----此内容被pcs3于2007-05-02,18:42:53编辑过

网友(2018-11-18):
“100m线电容约17000p”,准确,也就是17n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