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ED1335驱动初始化成功了,但写数据却没反映?

楼主(2007-05-03):
请教SED1335驱动初始化成功了,但写数据却没反映? 我参考了网站上的程序,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void disp_clear(Uchar code)

{   Uint i1;

   i1=32768;

   sed1335_write_command(CsrDirR);

   sed1335_write_command(CsrW);

   sed1335_write_data(0x00);

   sed1335_write_data(0x00);

   sed1335_write_command(mWrite);

   while(i1--)

{

   sed1335_write_data(code);

}

运行disp_clear(0xff)或disp_clear(0x00)

运行后都没反映,是什么原因呢?是初始化不够?谢谢了?

我其实用的是RA8835P3N,不过卖我屏的人告诉我,它和1335完全兼容,应该不是芯片的问题把?

网友:
1、不知道你的初始化是否正确

2、看这部分程序没有什么问题,不过i1=32768大可不必,没有那么多,你可以自己算一下

3、对比度调了么

4、RA8835确实基本上可以兼容SED1335

楼主:
屏是蓝色的,通电初始化后,发白,但有很多竖道道.屏是信利的240*320蓝屏,TRULY MTG3756-A1,不知道怎么调对比度,这屏有个VEE脚接+21V电压,是通过改变电压来调对比度吗?谢谢了,下面是屏的资料点击此处打开armok01152805.pdf

楼主:
我将VEE电压调整了,是有反映了.但屏幕上出现的是不规册条纹,写0X00和0xff,条纹都有,就是不能全屏黑或白,麻烦DX指点,谢谢了

网友:
一般对比度都是接负压,不知你的怎么是要接+21V。

看图是要调节一下才能看清,对比太强烈了。

如果每次上电都有不规则的条纹或者点,一般上来说LCD是好的,三种可能:一是初始化参数错误,二是底层驱动程序(即最简单的数据传输)错误,三是硬件连接错误,如数据线或者复位线。请仔细检查,其实驱动LCD并不难。

网友:
对比度可接个电位器来调节它.电压可以高一点.(有时和手册上的电压一样它没有显示)

楼主:
恩,我觉得电路应该没问题,因为初始化成功了,这样应该是成功了把,就是写数据几乎没什么反应,写0XFF,和0X00,会出现4个短线,别的都没什么?我用的是LPC2148驱动它,中间用了74hct245做电平转化,应该没什么问题哈,后我用M16驱动它,结果还是一样的?不知道怎么回事,郁闷

出现这样的图,算是初始化成功了吗?还有我用M16驱动时,VEE要用21V,才对比度正好,用LPC2148驱动时,VEE就要15.6对比度正好,不知道这又是怎么回事?

楼主:
这是2148的程序,麻烦DX看一下,几乎是照着网站上改的哈

void sendcmd(const  char CMD)

{

  IO0SET = A0;

  IO0SET = WR;

  IO1SET = CMD<<16;

  IO1CLR = ~CMD<<16;

  IO0CLR = WR;

}

void senddata(const  char DATA)

{

  IO0CLR = A0;

  IO0SET = WR;

  IO1SET = DATA<<16;

  IO1CLR = ~DATA<<16;

  IO0CLR = WR;

}

void LCDINIT(void)

{

int i;

//IO0DIR = 0x03<<21;//RST.CS

//IO0DIR = 0x07<<28;//A0~

//IO1DIR = 0xFF<<16;         //输出

DelayMs(100);

IO0SET = RD;

IO0SET = CS;

IO0CLR = RST;

DelayMs(100);

IO0SET = RST;

IO0CLR = CS; //低有效

DelayMs(100);

sendcmd(0x40 ); //初始化命令

senddata(0x30 );

senddata(0x87); //初始化设置

senddata(0x07);

senddata(0x27);

senddata(0x42);

senddata(0xf0);

senddata(0x28);

senddata(0x00);

sendcmd(0x44); //显示区域,

senddata(0x00);

senddata(0x00);

senddata(0xf0);

senddata(0x00);

senddata(0x40);

senddata(0xf0);

senddata(0x00);

senddata(0x80);

senddata(0x00);

senddata(0x00);

sendcmd(0x5a); //设置点单元卷动位置

senddata(0x00);

sendcmd(0x5b ); //设置合成显示方式

senddata(0x0d);

  DelayMs(100);

sendcmd(0x59);  //开显示

senddata(0x15);

}

谢谢了

网友:
我觉得你的初始化是成功的,试一下只画一条短线,同时调节一下对比度,看看能不能清晰的显示出一条线

楼主:
我用void disp_clear(Uchar code)

{   Uint i1;

   i1=32768;

   sed1335_write_command(CsrDirR);

   sed1335_write_command(CsrW);

   sed1335_write_data(0x00);

   sed1335_write_data(0x00);

   sed1335_write_command(mWrite);

   while(i1--)

{

   sed1335_write_data(code);

}

实验,发送0XFF和0x00,屏的左边,回有4条线,不长,从上到下均匀分布,不知道怎么回这样?就象这样,

别的地方还是和通电后的显示效果一样

网友:
好像初始化错了吧!?

(单屏)

sendcmd(0x40 ); //初始化命令

senddata(0x30 );

senddata(0x87); //初始化设置

senddata(0x07);

senddata(0x27); //((LCD_XSIZE_PHYS+7)>>3)-1,((320+7)>>3)-1=0x27

senddata(0x42);

senddata(0xf0); //(LCD_YSIZE_PHYS-1) ,240-1=0xEF

senddata(0x28); //((LCD_XSIZE_PHYS+7)>>3)=0x28

senddata(0x00);

这里

void sendcmd(const  char CMD)

{

  IO0SET = A0;

  IO0SET = WR;

  IO1SET = CMD<<16; /??????

  IO1CLR = ~CMD<<16;/??????

  IO0CLR = WR;

}

网友:
IO0SET = A0;

IO0SET = WR;

这样对么?高应该是或这一位高,低应该是与这一位低,所有的IO操作都有问题

如:

IO0SET |= A0_H;

IO0SET |= WR_H;

IO0CLR |= A0_H;// 不太记得了,只是简单看过,领会精神

IO0CLR |= WR_H;// 不太记得了,只是简单看过,领会精神

楼主:
哦.我刚学ARM,看的是ZLG LPC2148,现在只粗率的看了一点,

IO1SET = CMD<<16; /??????  P1.16~P1.23 写入1为高电位,写0无效;

IO1CLR = ~CMD<<16;/??????  P1.16~P1.23 写入1为低电位,写0无效;

IO0SET |= A0_H;

IO0SET |= WR_H;

我回去试一下了,谢谢各位DX了!!

楼主:
我试了IO0SET |= WR_H;

效果不变,全屏写入OX00或0xff后,有4条线,

这是0xff后的效果

网友:
为什么这里不加类型强制转换呢?

IO1SET = CMD<<16; =>IO1SET = (unsigned long)CMD<<16;

IO1CLR = ~CMD<<16;=>IO1CLR = (unsigned long)(~CMD)<<16;

楼主:
为什么要转化呢?我不懂哈~不过我在回去试试,先谢谢了

网友:
只是一个建议,可能解决不了问题。CMD是8位,你把它左移16位,如你用的编译器默认不是将CMD强制转换为32位的话,就会出问题了。所以建议加类型强制转换。

网友:
这里有问题

void sendcmd(const  char CMD)

void senddata(const  char DATA)

不应该用const。CMD应该为unsigned char,如为signed char后果就严重了,你把一个0xff赋给signed char后果会怎么样呢?!恐怕只有你的编译器才知道了!!!

楼主:
哦,谢谢了,我去试试,我不懂的地方太多了~

楼主:
我修改了下。总算好些了,写数据有反映了 !不过只是屏的左边一小快,我想应该是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
初始化的参数没什么太大的错误

最好验证一下端口上输出的命令或数据是否与预期的一致,还有,确保LCD没有问题

网友:
不知你怎么处理SEL1脚的?SEL1接不同电平,读写操作也不同的。从你的读写函数来看,应接低电平。

楼主:
汗,我SEL1直接接在VCC上了,是8080时序,看来我把时序又搞错了~液晶所有的引脚全部接在IO口上的,只写不读,因为用了电平转化芯片~我还的在改改程序,屏新买的,应该不会坏,谢谢DX们了

楼主:
终于搞好了,果然是时序的问题,哎,没想到它对时序要求那么严格!把程序该成下面就好了

void sendcmd(unsigned char CMD)

{

  IO0SET = WR;

  IO1SET = CMD<<16;

  IO1CLR = ~CMD<<16;

  IO0SET = A0;

  IO0SET = RD;

  IO0CLR = WR;

}

  void senddata(unsigned char DATA)

{

  IO0SET = WR;

  IO1SET = DATA<<16;

  IO1CLR = ~DATA<<16;

  IO0CLR = A0;

  IO0SET = RD;

  IO0CLR = WR;

}

谢谢archeng504 DX和各位DX了

网友(2010-03-26):
回复 网友A:
汗,我SEL1直接接在VCC上了,是8080时序,看来我把时序又搞错了~液晶所有的引脚全部接在IO口上的,只写不读,因为用了电平转化芯片~我还的在改改程序,屏新买的,应该不会坏,谢谢DX们了

请问 您这个SEL1是如何接的,接VCC是怎么接的? 改成地又是咋接的? 能上个图吗? 谢谢!

网友:
帮帮忙啊
!DX们

网友:
//IC:  8835AP
//shixu:8080
//wlt  2009/11/24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CS=P3^1;
sbit  A0=P3^0;
sbit  SEL=P3^5;
sbit  RESET=P3^4;
sbit  WR_L=P3^2;
sbit  RD_L=P3^3;

sbit  NEXT=P0^0;
sbit  LAST=P0^1;
sbit  AUTO=P0^2;

uchar n,j,m;
uint i;
uchar code test[]={        0xff,0xff,0x00,0x00,0x00,0xff,0xff,0x00,
                                        0x55,0x55,0xaa,0xaa,0xaa,0x55,0xaa,0x55};

uchar code table[]={
0x00,0x00,0x00,0x00,0x03,0x06,0x00,0x00,0x00,0x00,0x01,0x01,0x01,0x01,0x03,0x03,
0x07,0x0D,0x19,0x61,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void delayms(uint z)
{
        uint b,c;
        for(b=z;b>0;b--)
                for(c=20;c>0;c--);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CS=0;
        A0=1;
        P1=com;
        WR_L=0;
        delayms(0);
        WR_L=1;
        CS=1;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CS=0;
        A0=0;
        P1=dat;
        WR_L=0;
        delayms(0);
        WR_L=1;
        CS=1;
}

void init()
{

        SEL=0;
        RD_L=1;
        CS=1;
        RESET=1;
        delayms(3);
        RESET=0;
        delayms(3);
        RESET=1;
        delayms(5);

        write_com(0x40);  //SYSTEM SET
        delayms(5);
        write_dat(0x30);  //p1
        write_dat(0x87);  //p2
        write_dat(0x07);  //p3
        write_dat(0x27);  //p4
        write_dat(0x37);  //p5
        write_dat(0xef);  //p6
        write_dat(0x28);  //p7
        write_dat(0x00);  //p8

        write_com(0x44);  //SCROLL
        write_dat(0x00);  //sa1-L
        write_dat(0x00);  //sa1-H
        write_dat(0xf0);  //sL1
        write_dat(0x80);  //sa2-L
        write_dat(0x25);  //sa2-H
        write_dat(0xf0);  //sL2
        write_dat(0x00);  //sa3-L
        write_dat(0x3a);  //sa3-H
        write_dat(0x00);  //sa4-L
        write_dat(0x3a);  //sa4-H

/*        write_dat(0xef);
        write_dat(0xb0);
        write_dat(0x04);
        write_dat(0xef);
        write_dat(0x00);
        write_dat(0x00);
        write_dat(0x00);
        write_dat(0x30);
*/
        write_com(0x5a);  //HDOT SCR
        write_dat(0x00);

        write_com(0x58);  //DISPOFF
        write_dat(0x54);

        write_com(0x5d);  //CSR FORM
        write_dat(0x00);  //CRX
        write_dat(0x00);  //CRY

        write_com(0x59);  //DISPON
        write_dat(0x54);

        write_com(0x5b);
        write_dat(0x00);

}

void display_txt()
{
        uchar k,l,v;
        write_com(0x58);
        write_dat(0x04);
        write_com(0x59);

        write_com(0x46);
        write_dat(0x00);
        write_dat(0x00);

        write_com(0x4c);
        write_com(0x42);

        for(k=0;k<4;k++)
                for(l=0;l<40;l++)
                        for(v=0x20;v<0x7f;v++)
                                write_dat(v);
}

void display()
{
        uint a,b,csrp1=0x00;
        i=0;
        for(b=0;b<40;b++)
        {
                write_com(0x44);
                write_dat(0x00);
                write_dat(0x00);
                write_dat(0xef);
                write_dat(0x00);
                write_dat(0x00);
                write_dat(0xef);
                write_dat(0x00);
                write_dat(0x00);
                write_dat(0x00);
                write_dat(0x30);

                write_com(0x58);
                write_dat(0x10);
                write_com(0x59);

                write_com(0X46);/*set cursor to line three of screen block*/
                write_dat(csrp1);/*set P1*/
                write_dat(0x00);/*set P2*/
                write_com(0X4F);/*set scrddir*/
                write_com(0X42);/*set mwrite*/
                for(a=0;a<240;a++)
                {
                        write_dat(table);
                        i++;
                }
                delayms(0);
                csrp1++;
        }
}

void display_test(uchar k)
{
        write_com(0x44);
        write_dat(0x00);
        write_dat(0x00);
        write_dat(0xef);
        write_dat(0xb0);
        write_dat(0x04);
        write_dat(0xef);
        write_dat(0x00);
        write_dat(0x00);
        write_dat(0x00);
        write_dat(0x30);
        write_com(0x58);
        write_dat(0x10);
        write_com(0x59);

        write_com(0x46);
        write_dat(0xb0);
        write_dat(0x04);
        write_com(0x4c);
        write_com(0x42);
        for(i=0;i<120;i++)
        {
                for(j=0;j<40;j++)
                write_dat(test[k]);
                for(j=0;j<40;j++)
                write_dat(test[k+1]);
        }
}

void fangge()
{
        write_com(0x44);
        write_dat(0x00);
        write_dat(0x00);
        write_dat(0xef);
        write_dat(0xb0);
        write_dat(0x04);
        write_dat(0xef);
        write_dat(0x00);
        write_dat(0x00);
        write_dat(0x00);
        write_dat(0x30);
        write_com(0x58);
        write_dat(0x10);
        write_com(0x59);

        write_com(0x46);
        write_dat(0xb0);
        write_dat(0x04);
        write_com(0x4c);
        write_com(0x42);

        for(i=0;i<60;i++)
        {
                for(m=0;m<4;m++)
                {
                        for(j=0;j<40;j++)
                        write_dat(0xf0);
                }
                for(m=0;m<4;m++)
                {
                        for(j=0;j<40;j++)
                        write_dat(0x0f);
                }
        }
}

void show()
{
        switch(n)
        {
                case 1:
                        display_txt();
                        break;
                case 2://All black
                        display_test(0);
                        break;
                case 3://All white
                        display_test(2);
                        break;
                case 4://Single Common line
                        display_test(4);
                        break;
                case 5://Double Common line
                        display_test(6);
                        break;
                case 6://Single Segment lines
                        display_test(8);
                        break;
                case 7://Double Segment lines
                        display_test(10);
                        break;
                case 8://Snowflake 1
                        display_test(12);
                        break;
                case 9://よ
                    fangge();
                        break;
                case 10://计礶
                        display();
                        break;
        }
}

void key()
{
    if(NEXT==0) //The next screen
        {
                  delayms(50);
                if(NEXT==0)
                      n++;
                if(n>10)
                        n=1;
                while(!NEXT);
                show();
        }
    if(LAST==0) //The last screen
        {
                  delayms(50);
                if(LAST==0)
                      n--;
                if(n<1)
                        n=10;
                while(!LAST);
                show();
        }
}

void main()
{
        init();
        n=1;
        show();
        while(1)
        {
                ke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