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笔记本电脑带了红外接口(如IBM),这种红外接口的协议是什么呢,再哪里可以找到呢?

楼主(2007-05-06):
这样就可以做一些短距离的无线设备了。

网友:
对,实用性不大.

但有时应急用一下还是可以的,例如将手机中的照片传到手提上,在一下找不到数据线或手提没有蓝牙时,还是可以一用.

网友:
红外端口历史可是比蓝牙早多了,这两个没有可比性。

网友(2011-01-07):
回复 网友A:

armok老板好,我用的T22很好,可以接红外的手机做GPRS猫比如诺基亚的5300,两台电脑连也行!不用正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