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调制一固定波形加在无线发射端,用较差的超再生接收器无失真,用超外差反而失真

楼主(2007-05-06):
我用单片机调制一固定波形(约5Khz)加在无线发射端,分别用超外差与超再生模块接收.

超再生的是使用那种无线PT2272接受模块的,拆了PT2272解码心而只留下自带天线的那部分来使用,能较好反映出发射波形,高低电平宽度都波动很少;

超外差是使用带有RX3310芯的模块,但天线部分我只是随便用根导线焊上去而已,输出的波形失真严重,高低电平宽度都波动很大.

请问超外差的失真是否跟我的不适当使用天线有很大关系?

网友:
两个接收系统的制式不同:超再生为调幅波(AM),超外差为调频波(FM);估计你用的AM调制,所以用超再生式接收会很好,但是用超外差式接收,根本就不能解调出波形。

网友:
楼上的不要误导别人

超再生和超外差与调制方式没有任何关系

短波为调幅,一样可以是超外差,甚至最早的超外差收音机就是用于调幅的

楼主的问题在RX3310模块需要中频滤波否?是不是限制了中频带宽?

请仔细看看3310的数据手册

俺不做3310,猜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