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做一款便携式MP3,供电问题还没解决

楼主(2007-05-06):
用MEGA32+VS1011B做,电源部分要求:用3.6手机锂电池或1.2V镍氢电池供电,芯片工作电压为3.3V,可用USB对电池充电,应该选用什么芯片?

网友:
看成本要求了

网友:
我是用 LI 电 ,+ LDO

楼主:
不记成本,怎么好怎么弄,但电路要求近可能精简

楼主:
更正一下,电路芯片工作电压应为5V和3.3V。 同时带电池充电管理和升压功能的芯片,我好象还没看到过(恕在下见识浅薄,望高人指点)

网友:
我的思路是:用max1674Dc-DC先升压到5v在用ams1117 3.3v和ams1117 2.5v得到3.3v和2.5v.

不考虑充电问题,电路能简单些.但是效率会低一些.

也可考虑用两片dc-dc分别得到3.3v和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