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拆了一个电机,我怎样判断他的额定电压?

楼主(2007-05-06):
有很多二手的小电机,可能有3V的、6V的、12V的,大小也不一样

我怎样才能知道他的额定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
还是从低压开始试保险点,感觉转速太低的话就加高一档电压再试

网友:
感觉还是2楼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楼主:
想出一个近似的办法:

首先根据电机的体积大小确定一个近似的的功率;

然后找一个有额定参数的电机,测量其电阻,可以得到其堵转电流;

堵转电流与电机功率有近似的比例关系;

到目前为止根据未知电机的体积近似确定它的堵转电流;

在根据它的端电阻可以近似得到它的电压。

不知道这个方法可行不。

楼主:
找到一个超级有价值的小软件!!!!!!!!!!

关于直流电机的参数曲线的Flash动画

http://www.mini4wd.org/bbs/dispbbs.asp?id=1599&boardid=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