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OW一下五一DIY劳动的成果,altera EPM240 CPLD最小核心板及byteblaseterII 下载JTA

楼主(2007-05-06):
利用五一期间花了2天时间,终于做成了CPLD最小核心板和byteblaster下载线, 刚刚实验完毕,高兴啊呵呵

楼主:
用单面感光板做的,第一次做引脚这么密的电路板,体积是6CM *5CM, CPLD器件是EPM240T100C5, TQFP100封装0.5MM间距.线条宽度为0.24MM,第一次曝光的时候可能是上次用剩的感光板有点问题,一边的线条很模糊,没办法只好重新锯了块新的感光板,于是曝光,显影,腐蚀,做出来效果很不错, 为了方便焊接贴片,焊接前先把铜箔都塘了层锡,再涂上酒精松香融液.

    第一次焊100脚的高密度TQFP贴片,开始时候还是很紧张的,不过效果非常的好.关键是先都在焊盘上塘了层均匀的锡, 引脚对齐要比较仔细费了点功夫,对好后焊起来就非常快了,把烙铁的锡甩干净,然后用烙铁直接放到引脚上焊接就可以了,由于之前已经在焊盘上塘了一层锡,因此连銲锡也不用挂了,很轻松就一次成功,这次连吸锡铜带都没用到.几分钟就搞定了.完成后挨个脚仔细测量了一边,情况非常好:) 真没想到这次这么轻松搞定.呵呵

    在把电路图上传,分享一下

pcb 在23楼。

楼主:
昨天晚上做完的,可是调试的时候真是吃了苦头,用verilog HDL编了段LED闪烁的小程序,可是下载的时候QUARTUS II软件一直报莫明其妙的错误,每次还都不同,点自动检测器件的时候,显示的是unknow device, 搞来搞去搞不出来, 痛苦死,今天晚上于是用示波器挨个检查JTAG的引脚,都有相应的波形,发现偶尔竟然能检测到EPM240器件,实在搞不懂,偶然用手摸了下JTAG的地线,竟然发现正常,突然恍然大悟,我画蛇添足的在JTAG的地和上位机的地之间用了一个电感做隔离,本以为能减小干扰,结果就是这个电感导致的JTAG不正常,直接把2个地用导线连接到一起就OK了,真没想到啊,这次是吃了教训了. 故障排除后再用QUARTS II下载检测都正常了:)

网友:
恩. MAXII是个好东西,楼主的240买成多少啊?我的事18元/片,这几天放假我的相机被借除去了,等相机回来了我也秀秀我的板板.

网友:
做得很酷啊,我做的效果没有这么好,还有段线的。

网友:
谢谢了,我也正想学CPLD

网友:
不知楼主能不能多提供点该芯片的资料,或电路,谢谢了

网友:
我用万用板焊了一块EPM7032SLC44-10,老烧不了,郁闷死了

网友:
感光板还是不要全部上锡的好,不太美观也容易有发生短路,最好还是留着感光板上面那层绿膜,当做阻焊层用,同时也防止氧化,其实只要烙铁的温度够,很容易上锡,或者用棉签沾点酒精来擦焊盘,一擦就露出铜箔。

用洗板水或者白电油把松香洗掉会更漂亮。

线条模糊是因为曝光不足,可以用酒精和油漆笔稍加修正。

如果是单面板,应该把插装的元件放到另一面去,这样易焊也比较容易固定,那根飞线可以用跳线来实现。

楼主做的不错,恭喜!

网友:
7032需要编程器烧。不能jtag烧

网友:
maxII的关断功能不错,比其他的cpld有很多新的特点。价格也很便宜

楼主:
回3楼同学,EPM240T100C5我是五一前在杭州电子市场买的,也是18元,另外还买了EP2C5T144C8(75元)和EPCS1(14元),价格稍微有点贵,本来想干脆买稍微高一档次的芯片,可是一问EPM570要60大元左右,EPCS4则也得50多,看来性价比还是这些最低端的最好了. 之前在网上看到报价最低都要20以上,甚至还有几十的卖,看看18的价格真是有点吃惊啊,再看到网上说什么假货什么的,昨天调试不出来的时候还真担心是买了假货翻新活这些呢,还好终于找到了是自己的问题,呵呵!

     MAX II的片子真是棒尤其240价格真便宜,用起来也方便,单元数量相当于7000系列的7128可是价格要便宜多了,速度也更快,这个价格,很多原来要用74系列搭的电路都直接用240来设计了,又便宜又方便.

    7032S的片子应该是可以用JTAG来烧的啊,MAX7000S系列支持byteblasterMV以及ByteblasterII这些JTAG电缆的啊(7000系列不支持),7楼的朋友不知道是不是下载线有问题,还有JTAG口的TCK TMS TDI上拉电阻这些是不是漏了啊

    对于CPLD FPGA这些我也是刚刚开始学习,主要是为了做逻辑分析仪以及数字示波器,这些东西用单片机实现不了(速度太慢),外围电路用74的逻辑电路来实现实在是太麻烦,所以就开始学习CPLD了,我用的是verilog HDL语言,由于有C语言的基础,看了一晚上的书大致也解了些基本的东西了,发觉很多数字逻辑的地方用CPLD来代替是方便啊,现在对CPLD也很有兴趣,希望有机会各位前辈多指教:)

     6楼的同学,我在一楼的PDF文件就是最小板的电路图以及byteblasterII的电路图以及PCB,供参考.

     还有谢谢8楼同学的指点:)

网友:
我用万能板焊过一个7032S/7064S的,可以用JTAG烧的,我一直在用。只是这个max7000系列手册上说只能烧写100多次,不敢多烧,大多数都是用仿真的。这个max II据说可以烧10000次,相当不错,不过我们小地方没有卖的,啥时候armok或ygic 进点这个片子就好了。

网友:
FPGA可以很容易实现小容量快速寄存器,CPLD这方面很难几乎不可能.(听别人说的,呵呵)

网友:
7032可以JTAG烧,MAXII实际上就是超小容量的 FPGA

网友:
MAXII不错,性价比高。千万别用7000系列了,价格贼贵贼贵的。7128一般要超过50。看来altera是不是要打算停产7000系列了。3000系列价格也不高,3128一般也¥18。

网友:
不错啊,楼主能否提供些芯片资料上来。

网友:
楼主能提供pcb吗,你那个是pdf格式的,而且还是多层在一起的,不好弄啊。谢谢。

我的email : qji850@163.com

网友:
好东西,顶!向楼主学习了

希望楼主能读提供一些这方面的学习资料,感激啊!!

楼主:
应21楼兄弟的要求,把PCB发一下,画得比较丑,大家多多包涵了:)

    因为是以单面板为目标布的,所以背面还有几根线要手工焊一下的,希望对你能有用.

    顺便把我自己做的ByteBlaseterII电缆也发下,电路是我自己根据官方的图来的,用了2片74HC244和一个74HC04,本来反相器可以用三极管代替的,不过正好有很多HC04的贴片就干脆用它了.

EMP240T100最小核心板PCB图:

ByteBlasterII电缆PCB:

网友:
74HC244做的无法烧写1.8V芯片,虽然HC244可以工作在2V,但PC并口是TTL电平的,所以烧低压芯片估计还是有些问题吧?

网友(2008-04-03):
很久了,又翻出来了。。。

网友(2008-05-21):
呵呵,厉害哦!学习一下咯

网友(2009-09-26):
EPM240现在网上真多啊,而且东西也越来越便宜了,艾曼技术网EPM240最小系统竟然只卖39元!

网友(2009-10-30):
LZ,想问一下,你的那个电源怎么处理的啊?VCC=3.3V?和5V系统咋连啊?

网友(2010-01-04):
也到这里凑一下热闹。

网友:
手工板技术 和我师兄有的一拼

网友:
一样是个核心板,又不是特异的东西,买块空板才几块钱,这个时间花的不值,测试制版流程除外。
以前什么都自己做,现在明白了,宁可花点钱买现成的,没有现成的才自己做。

网友:
恭喜楼主了,人要不停学习,才能进步

网友(2010-04-25):
顶, 这个小板子直接买个就好了, 没必要做啊,

网友:
恭喜楼主,做得很好!

网友(2011-03-31):
回复 网友A:

你好楼主你这两个板元件参数有么?想做不知道外围电路元件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