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MP3速度优点慢!再那调呀!

楼主(2007-05-07):
我自己做的MP3,原先断断续续的,现在变成了速度优点吗!高手指教一下如何调,才能加快播放速度!

我修改了好多参数,好像没有变化!

还有为什么会有"嘟嘟"的噪音呢!!

高手请指教!

网友(2007-06-10):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怎么没人回答啊??我还是买了范例板的,阿莫帮帮忙啊!别只顾着卖啊

网友(2008-05-10):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没有没高手回答一下?

网友:
我也在做MP3播放器,用的C8051F015+VS1003+SD,放MP3不管多高的速率,只要是立体声MP3,就会有破音。单声道的MP3速率320Kbps都没有破音,搞了几天的参数和程序调整,就是搞不好,郁闷中....

网友:
我调试刚出声音了 也是停顿停顿
上这里一搜索就搜到这个帖子了 顶一下 求救 晶振 7.3768 Mega64
难道是文件系统写的不好

邓丽君 月亮代表我的心
128kps 2声道 44k采样率

void VS1003B_Init()
{
        PORT_INI();
        VS1003B_XCS_H();
        VS1003B_XDCS_H();
        VS1003B_XRESET_H();
        VS1003B_SPI_Low();
        VS1003B_Delay(50000);
        VS1003B_WriteCMD(0x00,0x0800);
        VS1003B_ReadCMD(0x00);
        VS1003B_WriteCMD(0x03,0x0800);
        VS1003B_ReadCMD(0x03);
        VS1003B_WriteCMD(0x0b,0x2020);
        VS1003B_ReadCMD(0x0b);
        VS1003B_SPI_High();
}

unsigned char mp3_data[512];
unsigned int mp3_index,mp3buf_dec;
void PlayMp3()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fp;
        unsigned int cnt;
        cnt=0;
        VS1003B_Init();
        VS1003B_Init();
        fp=fopen("/MOON.MP3");
        Debug_Msg("文件长度:",flen(fp));
        fprtfile(fp);
        mp3_index=sizeof(mp3_data);
        while(1)
        {
                if(mp3buf_dec==0){
                      PORTE^=0xFF;
                        mp3buf_dec=fread(mp3_data,sizeof(mp3_data),fp);                //返回实际读取的长度
                        if(mp3buf_dec==0)        break;
                        mp3_index=0;
                }
                if(VS1003B_FREE())
                {
                        for(i=0;i<32;i++)
                        {
                                VS1003B_WriteDAT(mp3_data[mp3_index++]);
                        }
                        if(mp3buf_dec>32)        mp3buf_dec-=32;
                        else                mp3buf_dec=0;
                }
        }
}

网友:
试试将1024改为双缓冲512 看看速度会不会好一点 呵呵

网友:
好像还有点破音
再试试单声道的
看看是不是还是速度不足

网友:
郁闷 发现这首曲子没有了前头的部分的 各位帮忙试试是程序还是硬件的问题 帮忙试试
这个mp3文件 挂羊头 买狗肉了

网友:
我用的缓存是512,改为256没有效果,播56K的音乐就什么问题没有,128K的就变慢,有卡卡卡的声音,有人说是晶振线的问题,正准备再焊个板试试,请问你们的晶振线多长,我的大约4CM.

网友:
没用过VS1003,我用的STA013,比这个低级一点,不过音质没得说

网友:
【楼主位】 aerohobby

播放速度慢的原因可能是数据有断续,究竞怎么断续的还不知道,我用单声道MP3播放时很流畅,立体声MP3就会卡,速度很慢。

【5楼】 ljxh401 镇关西

双缓冲不管用,一样的破音,前天就试过了。用过最高的晶振频率27M,证实不是数据速度慢。

【9楼】 keeneyes

刚用C801F015内部的16MHz OSC试了下,没有用。

网友:
重复,删一个。

网友:
同意楼上的,我也是这样,但我说的晶振是指VS1003的晶振,我用ARM工作在60M,速度绝对够的,只能从硬件上找原因了

网友:
//VS1003B_WriteCMD(0x03,0x0800);  //选这个好像不会死机 但是慢 有爆破音
        VS1003B_WriteCMD(0x03,0x2800);    //这个好像会死机 有时候 也不是每一次都死 能很艰难的播放完一首歌曲

调这个参数就可以了
不过我的板子调试之后死机了 郁闷
不稳定 我都不知道是我的程序问题还是硬件焊接的有问题了
郁闷 继续郁闷

网友:
【13楼】 keeneyes

我的VS1003晶振走线不足1CM

【14楼】 ljxh401 镇关西

//VS1003B_WriteCMD(0x03,0x0800);

==========================

把这句去掉也有破音

网友:
【14楼】 ljxh401 镇关西

按你说的两句都试了,还是没有改变,用第二句不会死机。

网友:
传一个单声道的132K可变码率MP3,播放起来很流畅,立体声卡得让人郁闷....

网友:
MP3播放声音卡的问题已解决!

具体内容请看这里: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016064&bbs_id=9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