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ICCAVR编译mega128的mp文件,为何从0x06F1执行程序?

楼主(2007-05-08):
NOTE: AVR Code addresses are word addresses

All other addresses (including ones in FLASH) are byte addresses

Area                               Addr   Size   Decimal Bytes (Attributes)

--------------------------------   ----   ----   ------- ----- ------------

                             lit   008C   0D0E =   3342. bytes (rel,con,rom)

       Addr  Global Symbol

      -----  --------------------------------

       008C  _char14

       008C  __lit_start

       016C  _char16

       022C  _char24

       073C  _char32

       083C  _num32

       0ABC  _char8_1

       0B5C  _char8_2

       0BDA  _symble1_8

       0BEA  _symble2_8

       0C06  _num8

       0CA6  _num8_3

       0CE6  _num8_2

       0D72  _Channel

       0D7A  _DecimalHex

       0D9A  __lit_end

Area                               Addr   Size   Decimal Bytes (Attributes)

--------------------------------   ----   ----   ------- ----- ------------

                           idata   0D9A   0048 =     72. bytes (rel,con,rom)

       Addr  Global Symbol

      -----  --------------------------------

       0D9A  __idata_start

       0DE2  __idata_end

Area                               Addr   Size   Decimal Bytes (Attributes)

--------------------------------   ----   ----   ------- ----- ------------

                            text   0DE2   3126 =  12582. bytes (rel,con,rom)

       Addr  Global Symbol

      -----  --------------------------------

       06F1  __text_start

       06F1  __start

       0711  _exit

       0712  _main

       0949  _uart0_init

       0956  _uart0_rx_isr

       0A04  _uart0_udre_isr

       0A62  _uart0_tx_isr

       0A6B  _SendUpdateData

       0AB1  _SendUpdateKey

       0AEA  _Port_init

       0B07  _Sys_init

       0B0D  _watchdog_init

       0B13  _Switch_driver

       0B47  _Delay

       0B5E  _Delay1

       0B6C  _E_to_P

       0B84  _SampleStart

       0B8F  _SampleStop

       0B93  _spi_stc_isr

       0BF1  _Ad_Sample

       0C08  _KEYscan

       0C85  _Timer2_init

       0C92  _Timer2OvfIsr

       0CA0  _Timer2Stop

       0CA3  _Timer2Start

       0CA6  _AD_To_Disp1

       0CE2  _AD_To_Disp2

       0D23  _WS_calculate

       0D6E  _ttvalue

       0D85  _kvalue

       0DC1  _pmdisp_calcu

       0E24  _Wr_Data

       0E39  _Wr_Ctrl

       0E56  _RD_Status

       0E6D  _RD_Datas

       0E84  _WRCTRL_2

       0E91  _WRCTRL

       0E99  _LCM_init

       0ED5  _WRCONST_auto

       0EDE  _RDATA_auto

       0EE5  _ADDRES_change

       0EF4  _RDADDRES_auto

       0F11  _WRADDRES_auto

       0F2C  _Dis_All

       0F4B  _Clrram

       0F67  _Clrgraph

       0F83  _Clr_Part

       0FA4  _Dis_zimo

       0FEF  _Dis_char16_16

       101E  _Dis_char16_14

       1043  _Dis_char16_32

       1072  _Dis_char8_14

       109C  _Dis_char24_24

       10C1  _Dis_char16_24

       10E6  _Dis_char8_16

       1110  _Put_pixel

       1131  _Clear_pixel

       1152  _Clear_liney

       1164  _Line_x

       117E  _Line_y

       1198  _Draw_line

       11E2  _Draw_on_line

       1279  _Draw_fullline

       135A  _Dis_coordinate

       137A  _Dis_xcoordinate

       1399  _Dis_ycoordinate

       13B8  _Dis_FIRSTscreen

       13D6  _Dis_EValue

       1485  _Dis_WMValue

       14EE  _Dis_PpMValue

       17B7  _Dis_TTValue

       1817  _Dis_WorkState

       185B  _Dis_TUnitage

       1902  _Dis_PUnitage

       19CA  _Dis_SndScreen

       1A3B  _Snd_Refurbish

       1AA9  _Dis_ESetScree

       1B1D  _Dis_PSetScree

       1B91  _Dis_WSetScree

       1C36  _Dis_TrdScreen

       1C42  _Trd_Refurbish

       1C64  _KEYanswer

       1E1D  push_arg4

       1E1F  push_arg2

       1E22  mod16u

       1E24  div16u

       1E25  xdiv16u

       1E3E  div32u

       1E40  mod32u

       1E44  div32s

       1E46  mod32s

       1E71  long_div_prolog

       1E84  long_div_epilog

       1E93  tst_R16_R19

       1E98  tst_R24_R27

       1E9D  neg_R16_R19

       1EA6  neg_R24_R27

       1EAF  mod8u

       1EB1  div8u

       1EB2  xdiv8u

       1EC7  empy16s

       1ED7  empy32u

       1ED7  empy32s

       1F07  pop_gset2

       1F0A  pop_gset3

       1F0D  pop_gset4

       1F10  pop_gset5

       1F13  push_gset1

       1F16  pop_gset1

       1F17  pop

       1F2A  push_gset2

       1F2E  push_gset3

       1F32  push_gset4

       1F36  push_gset5

       1F3A  long_prolog

       1F48  long_epilog

       1F53  tstzero1

       1F59  tstzero2

       1F5F  lsl16

       1F66  lsl32

       1F72  lsl8

       1F78  lsr32

       1F84  __text_end

Area                               Addr   Size   Decimal Bytes (Attributes)

--------------------------------   ----   ----   ------- ----- ------------

                            data   0100   0048 =     72. bytes (rel,con,ram)

       Addr  Global Symbol

      -----  --------------------------------

       0100  __data_start

       0100  _MainState

       0101  _EZeroNum

       0102  _EmData

       0104  _Pulse_flag

       0105  _ad_enable_flag

       0106  _ESetRange

       0107  _PSetRange

       0108  _EHoldflag

       0109  _WSetwave

       010A  _TimeUnit

       0115  _PowerUnit

       011C  _WorkState

       011D  _SetState

       011E  _Disp_change

       011F  _Trd_Disp_change

       0120  _P_Unitage

       0122  _TmpKey

       0123  _KeyTime

       0124  _KeyState

       0125  _DispState

       0126  _UartReceiveNum

       0127  _UartReceiveDataNum

       0128  _UartSendNum

       0129  _UartRecChk

       012A  _UartSendChk

       012B  _UartLength

       012C  _UartRecieveOver

       012D  _UartSendOver

       012E  _ADS7844State

       012F  _numx

       0133  _numy

       0137  _Wm_value

       0139  _E_Value

       013B  _P_Value

       013D  _EZEROsum

       013F  _Pm_bit_nub

       0140  _tmppm

       0144  _tmpk

       0148  __data_end

Area                               Addr   Size   Decimal Bytes (Attributes)

--------------------------------   ----   ----   ------- ----- ------------

                             bss   0148   0837 =   2103. bytes (rel,con,ram)

       Addr  Global Symbol

      -----  --------------------------------

       0148  __bss_start

       0148  _ADResult

       0158  _Rslt16

       015A  _UartSend

       0163  _UartSendData

       0165  _UartSendBuffer

       0183  _UartRecBuffer

       018D  _EZeroData

       01F1  _Curve

       097D  _Adrs

       097F  __bss_end

Area                               Addr   Size   Decimal Bytes (Attributes)

--------------------------------   ----   ----   ------- ----- ------------

                          vector   0000   0054 =     84. bytes (abs,ovr,rom)

Files Linked      [ module(s) ]

C:\icc\lib\crtatmega.o        [ crtatmega.s ]

6312a.o        [ _6312a.c ]

<library>        [ asave.s, div16u.s, div32.s, div8u.s, emul16s.s, emul32.s, gpop2.s, gpop3.s, gpop4.s, gpop5.s, gpush.s ]

[ gpush2.s, gpush3.s, gpush4.s, gpush5.s, longutil.s, lsl16.s, lsl32.s, lsl8.s, lsr32.s ]

User Global Definitions

ram_end = 0x10ff

hwstk_size = 0x10

User Base Address Definitions

func_lit = 0x8c

data = 0x100

eeprom:1.4096

楼主:
首先,程序烧入mega128中能够正常运行,一切正常;其次,我的好奇心作怪,喜欢钻个究竟,当调试程序时发现,复位后程序不是从中断向量表后地址0x48开始运行,在打开mp文件、lst文件后,发现在0x48到启动代码之间为空白,百思不解,lst文件详见下:

__text_start:

__start:

    06F1 EFCF      LDI        R28,0xFF

    06F2 E1D0      LDI        R29,0x10

    06F3 BFCD      OUT        0x3D,R28

    06F4 BFDE      OUT        0x3E,R29

    06F5 51C0      SUBI        R28,0x10

    06F6 40D0      SBCI        R29,0

    06F7 EA0A      LDI        R16,0xAA

    06F8 8308      STD        Y+0,R16

    06F9 2400      CLR        R0

    06FA E4E8      LDI        R30,0x48

    06FB E0F1      LDI        R31,1

    06FC E019      LDI        R17,0x9

    06FD 37EF      CPI        R30,0x7F

    06FE 07F1      CPC        R31,R17

    06FF F011      BEQ        0x0702

    0700 9201      ST        R0,Z+

    0701 CFFB      RJMP        0x06FD

    0702 8300      STD        Z+0,R16

    0703 E9EA      LDI        R30,0x9A

    0704 E0FD      LDI        R31,0xD

    0705 E0A0      LDI        R26,0

    0706 E0B1      LDI        R27,1

    0707 E01D      LDI        R17,0xD

    0708 3EE2      CPI        R30,0xE2

    0709 07F1      CPC        R31,R17

    070A F021      BEQ        0x070F

    070B 95C8      LPM

    070C 9631      ADIW        R30,1

    070D 920D      ST        R0,X+

    070E CFF9      RJMP        0x0708

    070F 940E0712  CALL        _main

_exit:

    0711 CFFF      RJMP        _exit

_main:

  p                    --> Y+3

  j                    --> Y+3

  i                    --> Y+3

  sum                  --> R10

  tmpt                 --> R10

  aveezerodata         --> R10

  tmpc                 --> Y+2

  ADetmp16             --> R14

  uarttmp              --> Y+7

  timer0               --> Y+6

  ADwtmp16             --> R12

    0712 9728      SBIW        R28,0x8

FILE: D:\cx\atmega128\IccAvr6.3\scr\main.c

(0001) //#include "include.h"

(0002) /*******************************************************************************

(0003) *   函数功能:主函数

(0004) *   函数参数:无

(0005) *   函数返回:无

(0006) *   备    注:无

(0007) *******************************************************************************/

(0008) void main(void)

(0009) {

(0010)

(0011)         INT16U ADwtmp16;     //取波形通道采样值

(0012)         INT16U ADetmp16;     //取能量通道采样值

(0013)         INT8U  i,j;

(0014)         INT8U timer0 = 0;

    0713 2400      CLR        R0

    0714 820E      STD        Y+6,R0

(0015)         INT32U tmpc = 0;

    0715 E040      LDI        R20,0

    0716 E050      LDI        R21,0

    0717 E060      LDI        R22,0

    0718 E070      LDI        R23,0

    0719 01FE      MOVW        R30,R28

    071A 8342      STD        Z+2,R20

    071B 8353      STD        Z+3,R21

    071C 8364      STD        Z+4,R22

    071D 8375      STD        Z+5,R23

(0016)         INT8U tmpt = 0;

    071E 24AA      CLR        R10

(0017)

(0018)

(0019)         INT8U uarttmp = 0;   //区别采样数据发送类别

    071F 820F      STD        Y+7,R0

楼主:
iccavr版本6.30C avrstudio版本4.13

经过avrstudio反汇编发现,复位后程序直接跳转到06F1处,为何?0x06F1到0x0711之间为启动代码,其主要功能为初始化硬件和软件堆栈指针,bss 区全部初始化为零,从idata 区拷贝初始化数据到直接寻址数据区data 区,调用main 函数,定义main函数退出点等。

我的理解是启动代码应该是在中断向量表之后的,即0x48处开始,请马老师指点指点。

反汇编代码如下:

+00000000:   940C06F1    JMP     0x000006F1       Jump

+00000002:   FFFF        ???                      Data or unknown opcode

-------

-------

+00000048:   0007        ???                      Data or unknown opcode

+00000049:   800A        LDD     R0,Y+2           Load indirect with displacement

+0000004A:   6032        ORI     R19,0x02         Logical OR with immediate

+0000004B:   18C2        SUB     R12,R2           Subtract without carry

+0000004C:   E03F        LDI     R19,0x0F         Load immediate

+0000004D:   2020        AND     R2,R0            Logical AND

+0000004E:   E03F        LDI     R19,0x0F         Load immediate

+0000004F:   2020        AND     R2,R0            Logical AND

+00000050:   E03F        LDI     R19,0x0F         Load immediate

+00000051:   0000        NOP                      No operation

+00000052:   F8FF        ???                      Data or unknown opcode

+00000053:   0000        NOP                      No operation

+00000054:   0084        ???                      Data or unknown opcode

+00000055:   F067        BRIE    PC+0x0D          Branch if interrupt enabled

+00000056:   1024        CPSE    R2,R4            Compare, skip if equal

+00000057:   1008        CPSE    R0,R8            Compare, skip if equal

+00000058:   D007        RCALL   PC+0x0008        Relative call subroutine

+00000059:   50E4        SUBI    R30,0x04         Subtract immediate

+0000005A:   5024        SUBI    R18,0x04         Subtract immediate

+0000005B:   D027        RCALL   PC+0x0028        Relative call subroutine

+0000005C:   5024        SUBI    R18,0x04         Subtract immediate

+0000005D:   5024        SUBI    R18,0x04         Subtract immediate

+0000005E:   D02F        RCALL   PC+0x0030        Relative call subroutine

+0000005F:   1030        CPSE    R3,R0            Compare, skip if equal

+00000060:   6020        ORI     R18,0x00         Logical OR with immediate

+00000061:   0000        NOP                      No operation

--------------

--------------

+000006F1:   EFCF        SER     R28              Set Register

+000006F2:   E1D0        LDI     R29,0x10         Load immediate

+000006F3:   BFCD        OUT     0x3D,R28         Out to I/O location

+000006F4:   BFDE        OUT     0x3E,R29         Out to I/O location

+000006F5:   51C0        SUBI    R28,0x10         Subtract immediate

+000006F6:   40D0        SBCI    R29,0x00         Subtract immediate with carry

+000006F7:   EA0A        LDI     R16,0xAA         Load immediate

+000006F8:   8308        STD     Y+0,R16          Store indirect with displacement

+000006F9:   2400        CLR     R0               Clear Register

+000006FA:   E4E8        LDI     R30,0x48         Load immediate

+000006FB:   E0F1        LDI     R31,0x01         Load immediate

+000006FC:   E019        LDI     R17,0x09         Load immediate

+000006FD:   37EF        CPI     R30,0x7F         Compare with immediate

+000006FE:   07F1        CPC     R31,R17          Compare with carry

+000006FF:   F011        BREQ    PC+0x03          Branch if equal

+00000700:   9201        ST      Z+,R0            Store indirect and postincrement

+00000701:   CFFB        RJMP    PC-0x0004        Relative jump

+00000702:   8300        STD     Z+0,R16          Store indirect with displacement

+00000703:   E9EA        LDI     R30,0x9A         Load immediate

+00000704:   E0FD        LDI     R31,0x0D         Load immediate

+00000705:   E0A0        LDI     R26,0x00         Load immediate

+00000706:   E0B1        LDI     R27,0x01         Load immediate

+00000707:   E01D        LDI     R17,0x0D         Load immediate

+00000708:   3EE2        CPI     R30,0xE2         Compare with immediate

+00000709:   07F1        CPC     R31,R17          Compare with carry

+0000070A:   F021        BREQ    PC+0x05          Branch if equal

+0000070B:   95C8        LPM                      Load program memory

+0000070C:   9631        ADIW    R30,0x01         Add immediate to word

+0000070D:   920D        ST      X+,R0            Store indirect and postincrement

+0000070E:   CFF9        RJMP    PC-0x0006        Relative jump

+0000070F:   940E0712    CALL    0x00000712       Call subroutine

+00000711:   CFFF        RJMP    PC-0x0000        Relative jump

@00000712: main

---- scr\main.c -----------------------------------------------------------------------------------

8:        void main(void)

+00000712:   9728        SBIW    R28,0x08         Subtract immediate from word

14:               INT8U timer0 = 0;

+00000713:   2400        CLR     R0               Clear Register

+00000714:   820E        STD     Y+6,R0           Store indirect with displacement

15:               INT32U tmpc = 0;

+00000715:   E040        LDI     R20,0x00         Load immediate

--------------

--------------

网友:
采用任何的高级语言环境,它在编译你的代码时都要加上其本身的系统初始化程序,这些程序包括中断向量的设置、堆栈指针的设置,必要的内存清零,以及系统本身需要使用的寄存器设置等。

    作为程序员本身并没有编写这些必要的初始化代码,但编译系统必须要给你加上的。这样做节省了程序员的时间,也是使用高级语言的优点,但也容易培养出一批“高级傻瓜程序员”。

    再者,系统从0000H开始执行跳转指令,但并没有规定必须跳到堆栈后执行,它是可以跳到任何地方的。ICCAVR先把一些它自己的内部函数、宏操作定位到堆栈后的代码空间中,然后在放置启动代码,最后是你的代码的。

楼主:
“ICCAVR先把一些它自己的内部函数、宏操作定位到堆栈后的代码空间中”这句话最为点睛,谢谢马老师!!!

  也就是说堆栈到启动代码之间的空间跟我所引用的ICCAVR内部函数及宏操作有直接关联,事实我做了几次实验,果真如此。原来我的想法是“0000H---堆栈结束”+“启动代码”+“应用程序”,还有就是原来我认为初始化代码==启动代码。

   这次明白了,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