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控制直流电机,可总不能改变占空比,请大家帮忙解决!

楼主(2007-05-08):
PWM控制直流电机,可通过示波器观察,key2键怎么按 总不能改变占空比,请大家帮忙解决!

我是用M16的AVR,用相频可调模式,(模式8),通过OC1A输出PWM,

程序如下: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Key1 (PIND&0x04) //前进

#define Key2 (PIND&0x08) //后退

uint sun, n;

void delay_ms(uint k)

{

uint i,j;

for(i=0;i<k;i++)

  {

    for(j=0;j<1140;j++)

        ;

   }

}

scan_key()         //功能选择键。

{

while(Key1==0)

   {delay_ms(5);

    while(Key1==0)

         {n=1;

                  while(Key1==0);

                  }

     }

while(Key2==0)

   {delay_ms(5);

    while(Key2==0)

         {n=2;

                  while(Key2==0);

                  }

     }

while(Key5==0)

   {delay_ms(5);

    while(Key5==0)

         {n=3;

                  while(Key5==0);

                  }

     }

return n;

}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C = 0x00; //m103 output only

DDRC  = 0x00;

PORTD = 0x30;

DDRD  = 0x30;

}

void for_ward(void)  //前进

{    OCR1A=0x005f;

}

void speed_add(uint sun )  //加速

{

     sun=sun+100;

         OCR1A=sun;

}

void timer1_init(void)

{

TCCR1B = 0x00; //stop

TCNT1H = 0xFF; //setup

TCNT1L = 0x06;

ICR1  = 0x01F4;

TCCR1A = 0xA0;

TCCR1B = 0x12; //start Timer

}

void init_devices(void)

{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port_init();

timer1_init();

MCUCR = 0x00;

GICR  = 0x00;

TIMSK = 0x80;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

void main(void)

{

init_devices();

while(1)

{

scan_key();

  switch(n)

   {case 1:for_ward();

            break;

        case 2:speed_add(100);

                break;

        }

}

}

网友:
给你个参考:

L298 电机控制,PWM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