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ICC AVR.为什么编译时找不到头文件

楼主(2007-05-09):
我试了好多次都这样,重装了软件还是一样.在include文件夹里确定没有那个头文件,怎么回事?

网友:
<avr/io.h> 这个是GCC的头文件存放习惯,ICC环境应在PROJECT菜单下选options项,在弹出的窗口中选Paths,在相应栏内添加正确的include目录,并且在源程序中将<avr/io.h>改为正确的头文件名,如 #include <iom16.h> 或 #include <iom162v.h>之类你需要的头文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