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KILL中警告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05-10):
请问:在KILL中警告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使用了一个未定义的外部变量.(经常是在当前文件中声明了 extern xxx , 但其实在其它的文件中没有定义这个变量)

网友:
還有可能調用了沒有聲明的函數.

另外,應該是Keil吧 你寫的那個單辭好怕人啊

网友(2012-05-15):
引用 网友A:
使用了一个未定义的外部变量.(经常是在当前文件中声明了 extern xxx , 但其实在其它的文件中没有定义这个变 ...

非常感谢,哈哈

网友B:
也有可能是有某个变量虽然声明为extern,但在另一个文件中却定义为static

网友(2012-08-27):
也有可能主函数main打错了。。如打成mian。。。。。。。我经常犯。。。。

网友(2014-10-08):
在此又受教了~

网友(2014-11-26):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是有某个变量虽然声明为extern,但在另一个文件中却定义为static

这种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