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般示波器的最小电压分辨率是多少呢?

楼主(2007-05-11):
如题,谢谢

楼主:
这么大啊,如果我想测量uV级的电压的稳定度需要用甚么仪器呢

网友:
5mv 是 5mv/div 罷。

如果display垂直有8格,用8bit採樣,那好像是0.15625mv的分辨率罷。

....用微伏表。

网友(2008-03-31):
uv级的电压,一般都先放大到mv级再测量的吧

网友:
有源探头

网友:
用uV表,示波器测不出来.

网友:
放大了,再测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