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键盘插到电脑上后按键出现这种问题是为什么呢?

楼主(2007-05-11):
请问,我的键盘按下去和释放都听到都督的声音,每按一次按键电脑就响三次,如果是按紧按键,电脑就不断的响,也好响和资料所说那样按一个按键就发一次通码+0XF0+通码的感觉,请问这是什么回事呢?

网友:
你的键盘完蛋了,那时通信出错时才有的警报声,就是主板接收的键码是它不认识的。你再玩久点,就会按一下就不停的响了。呵呵,那时你只能拔掉了。

俺做工控专用键盘的时候,老婆经常在深夜被这个声音吵醒。嘻....后来做USB的就好多了,出错的时候就是‘咚’的一声就行了。

网友:
估计还是数据的时序发送上有问题,你先观察发送一个键盘的键值数据正确与否,发送的时序,通信协议一定要严格遵守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