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步进电机的驱动器比较好,推荐一下

楼主(2007-05-11):
要求:

1.能驱动 VEXTA PK266-03A(2相,每步1.8度角,DC 3A 0.75欧)电机即可

2.有细分功能

3.PWM控制

谢谢。

网友:
想不通,步进电机为什么需要PWM控制??

我们公司用的是雷赛的驱动器,感觉还可以。

楼主:
怯怯的问:控制转速不是给个脉冲吗?

当然别的方法控制也可以,我自己不想做步进电机的驱动器,因为用量很小,没有必要自己开发,想找个稳定的。

网友:
固若金也还可以,外观是金黄色的,很漂亮。

价格也不是很贵,380元(其中一款)。

网友:
步进电机用驱动器的话脉冲和脉冲宽度是没有关系的。只与脉冲时间间隔有关。当然要考虑最小脉宽

网友(2007-09-04):
雷赛的驱动器做工不错的 4层板

网友:
TA8435,最高八细分,外围电路少,12大洋就可以了,我驱动我的电机0.98A,不会发热。好用啊

网友:
白山的驱动器做还不错。。。

网友:
我公司用北京的斯达特!!

网友(2007-12-04):
我们公司在这里拿的:  http://www.chiray.com.cn/CR_DRIVE.htm   可以申请试用的!3A 16细分,价格便宜多了!目前正在试用,好像还可以。